关于DS18B20问题

楼主:
这是我开发板DS18B20的原理图,可以接两路DS18B20,我现在只插了一个,另一个空着
现在把这个DS12B20空着对写程序有影响吗?搞一个程序发现怎么搞都不对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Init_LCD1602(void);
void WriteCommandLCD(uchar Cmd);
void WriteDataLCD(uchar Data);
void delayms(uint x);

sbit DQ = P3^2;
sbit Buzz = P1^6;

bit status;

//声明待显示内容
uchar data Word1[] = {"DS18B20 IS OK!!!"};
uchar data Word2[] = {"TEMP:    .    "};

uchar data Word3[] = {"DS18B20 IS FAULT"};
uchar data Word4[] = {"PLEASE CHECK!!! "};

uchar Temp_Value[] = {0x00,0x00};
uchar Display_Digit[]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温度字符数组
uchar code CGRAM_CODE[] = {0x08,0x14,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延时函数_us级别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LCD1602自定义符号函数
void WriteCGRAM(void)
{
        uchar j;
        WriteCommandLCD(0x40);                  //写CGRAM
        for(j = 0; j < 8; j ++)
        {
                WriteDataLCD(CGRAM_CODE[j]);
        }
}

//初始化DS18B20函数
bit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Delay(1);
        DQ = 0; Delay(60);
        DQ = 1; Delay(5);
        status = DQ;
        while(!DQ);                 //等待DQ变为高电平
        return status;
}

//写字节函数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DQ = 1; Delay(1);
        for(i = 0; i < 8; i ++)
        {
                DQ = 0; Delay(1);                //1101 1101 & 0x01
                DQ = dat & 0x01;
                Delay(5);                                //DS18B20采样DQ线
                DQ = 1;
                dat >>= 1;
        }
}

//读字节函数
uchar ReadOneByte(void)
{
        uchar i, dat = 0x00;
        DQ = 1; Delay(1);
        for(i = 0; i < 8; i ++)
        {
                DQ = 0; _nop_();
                dat >>= 1;                        //高位放入0
                DQ = 1; _nop_();
                if(DQ)
                {
                        dat |= 0x80;    //高位放入1
                }
                Delay(8);
                DQ = 1;
        }
        return dat;
}

//读取温度值函数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BE);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温度低8位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         //温度高8位
}

//LCD1602显示当前温度值函数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void)
{
        uchar i,ng = 0;
        uint Temp;
        ulong Current;

        if((Temp_Value[1] & 0xF8) == 0xF8)
        {
                if(Temp_Value[0] == 0)  //有进制
                {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 1;
                }

                else                                   //没有进制
                {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 + 1;
                }
                ng = 1;
        }

        Temp = ((uint)Temp_Value[1]) << 8;         //强制性转换成16位,并且移至高8位
        Current = (Temp + (uint)Temp_Value[0]) * 0.0625 * 10000; //1250000

        Display_Digit[6] = Current / 1000000;          //百位
        Display_Digit[5] = Current % 1000000 / 100000; //十位
        Display_Digit[4] = Current % 100000 / 10000;   //个位

        Display_Digit[3] = Current % 10000 / 1000;     //1位小数点
        Display_Digit[2] = Current % 1000 / 100;       //2位小数点
        Display_Digit[1] = Current % 100 / 10;         //3位小数点
        Display_Digit[0] = Current % 10;               //4位小数点

        //显示在LCD上的位置
        Word2[6] = Display_Digit[6] + '0';                     //百位
        Word2[7] = Display_Digit[5] + '0';                     //十位
        Word2[8] = Display_Digit[4] + '0';                     //个位

        Word2[10] = Display_Digit[3] + '0';                     //1位小数点
        Word2[11] = Display_Digit[2] + '0';                     //2位小数点
        Word2[12] = Display_Digit[1] + '0';                     //3位小数点
        Word2[13] = Display_Digit[0] + '0';                     //4位小数点

        if(Display_Digit[6] == 0) Word2[6] = ' ';           //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play_Digit[6] == 0 && Display_Digit[5] == 0) Word2[7] = ' ';//十位为0且百位为0,十位不显示

        if(ng) //让“-”显示在适当位置  -15  -8
        {
                if(Word2[7] == ' ')
                        Word2[7] = '-';
                else
                Word2[6] = '-';
        }

        //在第一行里显示标题
        WriteCommandLCD(0x80);
        for(i = 0; i < 16; i ++)
        {
                WriteDataLCD(Word1);
        }

        //在第二行显示当前温度值
        WriteCommandLCD(0xC0);
        for(i = 0; i < 14; i ++)
        {
                WriteDataLCD(Word2);        // 125.0000℃
        }

        //显示温度符号
        WriteCGRAM();
        WriteCommandLCD(0xCE); WriteDataLCD(0x00); //显示°符号
        WriteCommandLCD(0xCF); WriteDataLCD('C');  //显示C符号
}

//显示故障信息函数
void Display_Fault(void)
{
        uchar i;
        WriteCommandLCD(0x80);
        for(i = 0; i < 16; i ++)
        {
                WriteDataLCD(Word3);
        }

        WriteCommandLCD(0xC0);
        for(i = 0; i < 16; i ++)
        {
                WriteDataLCD(Word4);
        }
}

//蜂鸣器发音函数
void Pulse_Buzz(void)
{
        uint i;
        for(i = 0; i < 100; i ++)
        {
                Buzz = ~Buzz;
                delayms(1);
        }
        Buzz = 1;
        delayms(8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LCD1602();
        Init_DS18B20();
        while(1)
        {
                if(status == 0)
                {
                        Read_Temperature();
                        Display_Temperature();
                }

                else
                {
                        Init_DS18B20();
                        Display_Fault();
                        Pulse_Buzz();
                }
        }
}

还有一个1602.c的文件就不发了吧,免得大家看着晕
这个程序的主要功能是  先开机检测 DS18B20是否能初始化,如果能,则1602第一行 显示DS18B20 IS OK!!!,第二行显示温度,检测的一句是 bit Init_DS18B20(void) 函数的返回值是否为0,0表示正常
如果DS18B20不能初始化则显示DS18B20 IS FAULT   PLEASE CHECK!!!

这个程序应该没问题别人用普通开发板只有一路DS18B20的好用,到我这里就不好用了,求大神告诉为什么

网友A(2013-08-31):
没人吗  来人啊

网友B(2014-03-26):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