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远程控制单片机

楼主(2013-09-03):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以前我做了个通过手机控制单片机的视频,然后很多网友加我,表示很有兴趣。下载程序,然后在你的单片机上实现相应的串口通讯协议就可以轻松的实现通过手机,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远程控制单片机。

网友A:
到网店上看了一下,下载了安装了,还是没明白,你这个是要求手机通过网络进入到控制单片机的计算机,然后计算机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单片机通过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店上看了一下,下载了安装了,还是没明白,你这个是要求手机通过网络进入到控制单片机的计算机,然后计 ...

对的,单片机控制相应管脚电压的高低就行。就能控制单片机周围外围的器件。到底要控制什么管脚,你可以自己根据你的单片机板来确定。

网友A:
问题是这样的设计,居家怎么用?,你的家用电器不可能都集中在计算机的周围吧?一个130平的房子要用这个设计,家中各处要拉满电线,那不成了蜘蛛达人了?你能给个应用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样的设计,居家怎么用?,你的家用电器不可能都集中在计算机的周围吧?一个130平的房子要用这个设 ...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无线版肯定会出的。这不过电脑控制的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淘宝上就有不少买,电脑控制继电器的板子,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把传感器不停传到电脑上,并在电脑上生成一个文件把变化曲线记录下来的软件。这个就很有实际用途了!

网友B(2015-01-29):
可以加我qq吗,我有问题想请教您,麻烦你了,谢谢  2074408201

网友C:
资料很 好  谢谢分享

网友D:
不错  不过貌似你这个太繁琐了吧  看着好像就是用继电器控制的似的!!!

网友D:
智能家居 之 智能开关
http://www.51hei.com/bbs/dpj-31260-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E(2015-03-15):
问一下   您能用手机设置数值  来调单片机模拟量么

网友F:
看不懂 但还是支持

网友G:
这样也行?

网友H:
什么时候把无线端的做出来  这样做就当继电器用了  连线子类的确实不适合居家

网友H:
不过很佩服楼主

网友I(2015-04-14):
为什么还要通过PC这一层呢?
直接在单片机上实现网络功能就好了。
有线,无线都可以啊!

网友J:
大神,源码在哪里呢,想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K:
你能看到源码?

网友L(2015-07-23):
你好 可以告诉我你的qq吗?你的网站打不开了,我有些问题要咨询你。

网友M:
你给的网站进不去~~~~~~~~~~~~~~~

网友N(2015-09-26):
用WIFI加蓝牙可以实现

网友O(2015-11-20):
楼主,网址不对啊。

网友P:
楼主还在吗?本人也想做一个,可以的话加我QQ411292307

网友Q(2016-07-15):
你好,怎么网址打不开了

网友R(2017-04-23):
你好,有事求助,能否加下qq,617306194,谢谢

网友S(2019-12-04):
要回复才能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