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帮我分析下这个程序,我很苦恼

楼主(2013-09-03):
我从网上复制了一个简易交通灯的程序,源程序硬件上实现了,然后我改动了一下,硬件就实现不了了,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下面我把程序复制上来。截图1和2是网上的原程序,硬件上是可以实现的。截图3和4是我改过的,硬件上就实现不了了,跪求大神啊

楼主:
我刚开始学,实在是搞不懂哪里不对,调试又没有错误,大神快来吧

网友A:
这样看着太累人。
你改了那几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着太累人。
你改了那几个地方?

swtich程序原来是在子程序里的,我把他改到主程序里,写在while循环里了,就改了这一处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能贴出文本程序呢?

这样看着太累人。想试一下都难。总不能把你的图片上的程序再抄一遍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swtich程序原来是在子程序里的,我把他改到主程序里,写在while循环里了,就改了这一处

第一次发帖子,我压缩了下,你试试能不能看看,谢谢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能贴出文本程序呢?

这样看着太累人。想试一下都难。总不能把你的图片上的程序再抄一遍吧?

第一次发帖子,我压缩了下,你试试能不能看看,谢谢帮忙了!

网友A: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5 次   问题发生在这里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return”是退出子函数。本来的程序是嵌套2级子函数,运行到“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5 次”语句时,退出的是“Traffic_Light()”这一层,你把这一层去掉了,就只有一层了,“return”就直接回到“main”了 ........
可以将“return”改成“break”

这样可以: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break; //return; //闪烁5 次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大神!谢谢你我又学到了一个知识

网友B:
这个论坛好多的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