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学的单片机,请问我的程序中断部分为什么执行不了?

楼主(2013-09-05):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sbit zdrk= P3^2;
sbit d1=P1^3;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4,0x8e};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wela=1;
        P1=0x55;
        wela=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dula=1;
                        P1=table[num];
                        dula=0;
                        delay(100);
                }
                P1=0xff;
                delay(500);
                zdrk=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exter0 () interrupt 0
{
        d1=0;
}

网友A:
其实你的中断程序已经执行了,但是p1口你可能是用于显示数码管之类的,提现不出效果来,所以你只要吧d1=0改到p2口就能看到中断已经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中断程序已经执行了,但是p1口你可能是用于显示数码管之类的,提现不出效果来,所以你只要吧d1=0改 ...

但是我的开发板的二极管是接在P1口的,而且我的程序执行中断之前有使P1=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