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驱动HS0038B红外接收解码C语言程序

楼主(2013-09-05):
#include <c8051f020.h> // SFR 声明

unsigned char xdata  Ir_Data[3]={0,0,0}; //Ir_Data[0]-->设备用户识别码; Ir_Data[1]-->设备用户识别码反码
                                         //Ir_Data[2]-->操作码(键值码); Ir_Data[2]-->操作码(键值码)反码
unsigned char xdata  IrKeyVal=0;         //解码键值
bit  IrKey_sign=0;                       //按键标志,值1表示是红外按键,值2表示是7290按键
unsigned char Bit_Cnt=0;                 //红外解码数据接受标识位一帧数据共有4个字节共32位
/***************************************************************************************
**函数名称: PCA0_Init
**函数功能: PCA0初始化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PCA0_Init (void)    //PCA0初始化
{
    PCA0MD      =    0x00;    //PCA0采用系统时钟12分频,禁止PCA0溢出中断
    EIE1     |=    0x08;    //允许PCA0中断
    PCA0CPM0  =    0x11;    //模块0下降沿中断允许
    CR          =    0;       //关PCA0
}

/***************************************************************************************
**函数名称: PCA0_INT
**函数功能: PCA0中断处理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PCA0_INT (void) interrupt 9
{
    static unsigned char Irdata;   //用于保存红外接收到的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oldFall;  //用于保存前一次下降沿中断时定时器PCA的数值
    unsigned char temp,newFall;    //用于保存本次下降沿中断时定时器PCA的数值
    EA=0;                          //关总中断,清中断标志位,此步骤不可少
    CCF0=0;
    newFall=PCA0CPH0;               //读取捕获寄存器的高八位数
    temp=newFall-oldFall;            //计算脉冲加间隔的时间
    oldFall=newFall;
    if(temp>=6&& temp<11) // "0"码
    {
        temp=0x00;
        Bit_Cnt++;
    }
    else
       if(temp>10 && temp<=0x15) //"1"码
       {
           temp=0x80;
           Bit_Cnt++;
       }
       else
          if(temp>=0x59&& temp<=0x65) //引导码信号
          {
              Bit_Cnt=0;
              Ir_Data[0]=0;
              Ir_Data[1]=0;
              Ir_Data[2]=0;
              Ir_Data[3]=0;
              EA=1;
              return;         //返回,等待下次开始接收
          }
          else  //干扰信号
          {
              Bit_Cnt=0;
              EA=1;
              return;
          }
    Irdata=Irdata|(unsigned char)temp;//将接收到的一位数据放在Irdata的高位
    switch(Bit_Cnt)
    {
        case 8:                    //第一字节数据
            Ir_Data[0]=Irdata;
            Irdata=0;
            break;
        case 16:                //第二字节数据
            Ir_Data[1]=Irdata;
            Irdata=0;
            break;
        case 24:                //第三字节数据
            Ir_Data[2]=Irdata;
            Irdata=0;
            break;
        case 32:                //第四字节数据
            Ir_Data[3]=Irdata;
            Bit_Cnt=0;
            IrKey_sign=1;//一个按键数据发送完毕
            IrKeyVal=Ir_Data[2];
            break;
        default:
            break;
    }
    Irdata=Irdata>>1;//接收到的数据低位在前先发送
    EA=1;
}

网友A: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