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相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3-09-05):
/*4相步进电机*/
/*程序:伍耀斌   13715528667     版本号:2010-1-9*
资源分配:p1.0~1.5用作显示6位LED扫描
          p2.0~2.7用作4*4键盘扫描
    p0.0~0.7用作LED段显示*/

#include<AT89X52.h>
//sbit LED=P3^7;
//sbit DD=P3^5;
//sbit SB=P3^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为无符号字付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定义说明:
//RAM区定义  全部大写
//数值定义   全部小写
//地址标号   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
uchar code Bit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1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
uchar code Disp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新板,段位没有加2003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旧板,段位糜屑?003
//uchar DispBuf[4];   //四位扫描

unsigned char codes[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顺时针
                           //{0x0b,0x09,0x0d,0x0c,0x0e,0x06,0x07,0x03}}; //9,18,36,45,54,63,72,81度 逆时针{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static uchar ONE;     //存放个位数据
static uchar TWO;     //存放十位数据
static uchar THREE;   //存放百位数据
static uchar FOUR;    //存放千位数据
static uchar FIVE;
static uchar SIX;
static uint  TS;      //定义为静态变量 Ts=5msX200=1000ms=1S
//static uchar  TS;
static uchar SEC;     //秒变量
static uchar MIN;     //分变量
static uchar HOUR;    //小时变量
static uchar KEY;     //放键值(做系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可以随时调用)
static uchar SET;
static uchar STEPtimer;  //每一步的时间
static uchar FangShang;       //正反转控制  0正、1反
static uchar counts;
static uchar TSS;
static uchar StepSpeed;
static uchar Star;        //首次开机标志,以低中档启动,3秒后转为高档
//static uchar ST;
//static uchar EOC;
//static uchar OE;
//uchar tem;

//============================================================
void Time (void);    //时间处理
void Key4x4(void);   //键扫描子程序
//void Timer (void);   //定时子程序
void Motor (void);   //电机控制程序
void OnStar(void);
//void SONG (void);    //音乐子程序
//void Key  (void); //一键多用子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定时器1用0模式,定时器0用1模式00000001
TH0=(65536-500)/256;    //取整数
TL0=(65536-500)%256;    //取余数
//TH0=(65536-500)/256;    //取整数
//TL0=(65536-500)%256;    //取余数
TH1=(8192-2000)/32;
TL1=(8192-2000)%32;
//IE=0x8A;
TR0=1;      //开定时器
TR1=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ET1=1;
//--------付初值区-----------
TS=0;
SEC=0;
MIN=0;
HOUR=0;
STEPtimer=0;
FangShang=0;
counts=0;
StepSpeed=15;
Star=1;  //开机标志

//---------------------------

while(1)   //嚟度放以后要添加的服务子程序
{
  Time ();     //时间处理程序
  Key4x4();    //键扫描子程序
  //Timer();     //定时子程序
  Motor();  //电机控制程序
  OnStar(); //首次开机电机延时启动
}
}
//=================================================================
/*内中断0 用于计时*/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开定时器0中断,工作于方式0,中断号为1
{
TH0=(65536-500)/256;     //5ms出中断一次
TL0=(65536-500)%256;
  //TH0=(65536-500)/256;    //取整数
//TL0=(65536-500)%256;    //取余数
    TS++;
STEPtimer++;
}
//======================================================================
/*内中断1 用于扫描显示*/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2m扫描显示程序。开定时器1中断,工作于方式0  "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中断号 using 工作组"
{//uchar tmp;                 //     中断号命名:外中断0为0、内部时钟中断0为1、外中断1为2、内部时钟中断1为3
static uchar COUNT;    //原为这个,现换下面的
TH1=(8192-2000)/32;
TL1=(8192-2000)%32;
  switch(COUNT)     //端口用位操作
  {case  0:  P0=DispTab[ONE],P1_0=0,P1_1=1,P1_2=1,P1_3=1,P1_4=1,P1_5=1; break;
   case  1:  P0=DispTab[TWO],P1_0=1,P1_1=0,P1_2=1,P1_3=1,P1_4=1,P1_5=1; break;
   case  2:  P0=DispTab[THREE],P1_0=1,P1_1=1,P1_2=0,P1_3=1,P1_4=1,P1_5=1; break;
   case  3:  P0=DispTab[FOUR], P1_0=1,P1_1=1,P1_2=1,P1_3=0,P1_4=1,P1_5=1; break;
   case  4:  P0=DispTab[FIVE],P1_0=1,P1_1=1,P1_2=1,P1_3=1,P1_4=0,P1_5=1; break;
   case  5:  P0=DispTab[SIX],P1_0=1,P1_1=1,P1_2=1,P1_3=1,P1_4=1,P1_5=0; break;
  }

COUNT++;
if(COUNT==6)
    { COUNT=0;
}
}
//================================================================
/*时间处理子程序*/
void Time (void)
{if(TS==2000)    //Ts=5msX200=1000ms=1S
      {TS=0;
    SEC++;
       }
    if(SEC==60)
   {SEC=0;
    MIN++;
   }
if(MIN==60)
      {MIN=1;
    HOUR++;
   }

    if(HOUR==13)
      {HOUR=1;
      }

    ONE=SEC%10;
TWO=SEC/10;
THREE=MIN%10;
FOUR=MIN/10;
    FIVE=HOUR%10;
    SIX=HOUR/10;
}

//========================================================================
//键扫描子程序           ///的为最新修改
void Key4x4(void)
{  static uchar TEM;
   P2=0xff;                      //P2口: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P2_0=0;                       //         1    1    1    1    1    1    1    0
   TEM=P2;                       //         1    1    1    1    0    0    0    0
   TEM=TEM&0xf0;                 // e0      1    1    1    0                   0
   if (TEM!=0xf0)                // d0      1    1    0    1    0    0    0    0
      {                          // b0      1    0    1    1    0    0    0    0
     //for(i=50;i>0;i--)      // 70      0    1    1    1    0    0    0    0
        //for(j=200;j>0;j--);    //P2.0~p2.3为第一~四行,P2.4~P2.7为第一~四列
        ///if(Ts+0==Ts)
  ///{
   TEM=P2;
         TEM=TEM&0xf0;
         if (TEM!=0xf0)
           {
              TEM=P2;
              TEM=TEM & 0xf0;
              switch(TEM)
                {
                  case 0xe0: KEY=1;   FangShang=0;  break;   //如果按键1按下,倒计时就立即停止,且显示器显示1
                  case 0xd0: KEY=2;   FangShang=1;  break;
                  case 0xb0: KEY=3;   StepSpeed=2; break;
                  case 0x70: KEY=4;   StepSpeed=3; break;
                }
    MIN=KEY;
            }
         ///}
       }

      P2=0xff;
      P2_1=0;
      TEM=P2;
      TEM=TEM&0xf0;
      if (TEM!=0xf0)
        {
         //for(i=50;i>0;i--)
         //for(j=200;j>0;j--);
   ///if(Ts+1==Ts)
  ///{
         TEM=P2;
         TEM=TEM&0xf0;
          if (TEM!=0xf0)
            {
              TEM=P2;
              TEM=TEM & 0xf0;
              switch(TEM)
                {
                  case 0xe0: KEY=5;  StepSpeed=5;   break;
                  case 0xd0: KEY=6;  StepSpeed=10;   break;
                  case 0xb0: KEY=7;  StepSpeed=15;   break;
                  case 0x70: KEY=8;  StepSpeed=20;   break;
                }
                MIN=KEY;
             }
          ///}
  }

      P2=0xff;
      P2_2=0;
      TEM=P2;
      TEM=TEM&0xf0;
      if (TEM!=0xf0)
        {
           TEM=P2;
           TEM=TEM&0xf0;
           if (TEM!=0xf0)
            {
              TEM=P2;
              TEM=TEM& 0xf0;
              switch(TEM)
                {
                  case 0xe0: KEY=9;  StepSpeed=25;  break;
                  case 0xd0: KEY=10; StepSpeed=30;    break;
                  case 0xb0: KEY=11;    break;
                  case 0x70: KEY=12;    break;
                }
    MIN=KEY;
             }
         }

      P2=0xff;
      P2_3=0;
      TEM=P2;
      TEM=TEM&0xf0;
      if (TEM!=0xf0)
        {
          TEM=P2;
          TEM=TEM & 0xf0;
          if (TEM!=0xf0)
            {
              TEM=P2;
              TEM=TEM& 0xf0;
              switch(TEM)
                {
                  case 0xe0: KEY=13;    break;
                  case 0xd0: KEY=14;    break;
                  case 0xb0: KEY=15;    break;
                  case 0x70: SEC=60;   break;
                }
       MIN=KEY;

   }
         }
}

网友A(2014-06-27):
有没有步进电机  转一定角度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