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自制pda之picdecoder.c源代码

楼主(2013-09-05):
完整代码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f/29782212PDA.rar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picdecoder.h"
#include "ILI9320.h"
#include "ff.h"
#include "w25x16.h"//显示图标用
#include "theme.h"//显示图标用
FIL pic_to_show;//要显示的图片文件缓存
UINT byte_left;//文件剩余可读取字节
DWORD pic_offset;//文件偏移变量
//以下两行为节省内存而设计
extern u8 SPI_FLASH_BUF[4096];//引用w25x16缓存
long *iclip=(long *)SPI_FLASH_BUF;//调用w25x16缓存
//图像信息
typedef struct
{
u16 ImgWidth;//图像宽度
u16 ImgHeight;//图像高度
u16 Div_Fac;//缩放系数
u16 S_Height;//设定的显示高度
u16 S_Width;//设定的显示宽度
u16 S_XOFF;//x轴的偏移量
u16 S_YOFF;//y轴的偏移量
u16 staticx;//当前显示到的x坐标
u16 staticy;//当前显示到的y坐标
}PIC_POS;
PIC_POS PICINFO;//图像位置信息
//在JPEG函数里面用到的变量
short   SampRate_Y_H,SampRate_Y_V;
short   SampRate_U_H,SampRate_U_V;
short   SampRate_V_H,SampRate_V_V;
short   H_YtoU,V_YtoU,H_YtoV,V_YtoV;
short   Y_in_MCU,U_in_MCU,V_in_MCU;
unsigned char   *lp;//取代lpJpegBuf
short   qt_table[3][64];
short   comp_num;
u8   comp_index[3];
u8      YDcIndex,YAcIndex,UVDcIndex,UVAcIndex;
u8   HufTabIndex;
short      *YQtTable,*UQtTable,*VQtTable;
short      code_pos_table[4][16],code_len_table[4][16];
unsigned short code_value_table[4][256];
unsigned short huf_max_value[4][16],huf_min_value[4][16];
short   BitPos,CurByte;//byte的第几位,当前byte
short   rrun,vvalue;
short   MCUBuffer[10*64];
short   QtZzMCUBuffer[10*64];
short   BlockBuffer[64];
short   ycoef,ucoef,vcoef;
int   IntervalFlag;
short   interval=0;
short   Y[4*64],U[4*64],V[4*64];//多函数使用
DWORD      sizei,sizej;
short    restart;
//long iclip[1024];//4k BYTES
long *iclp;
//反Z字形编码表
const u8 Zig_Zag[8][8]={{0,1,5,6,14,15,27,28},
          {2,4,7,13,16,26,29,42},
        {3,8,12,17,25,30,41,43},
        {9,11,18,24,31,40,44,53},
        {10,19,23,32,39,45,52,54},
        {20,22,33,38,46,51,55,60},
        {21,34,37,47,50,56,59,61},
        {35,36,48,49,57,58,62,63}
       };
const BYTE And[9]={0,1,3,7,0xf,0x1f,0x3f,0x7f,0xff};
//数据缓冲区
u8 jpg_buffer[1024];//数据缓存区
//初始化智能画点
void AI_Drow_Init(void)
{
float temp,temp1;
temp=(float)PICINFO.S_Width/PICINFO.ImgWidth;
temp1=(float)PICINFO.S_Height/PICINFO.ImgHeight;

if(temp<temp1)temp1=temp;//取较小的那个
if(temp1>1)temp1=1;
//使图片处于所给区域的中间
PICINFO.S_XOFF+=(PICINFO.S_Width-temp1*PICINFO.ImgWidth)/2;
PICINFO.S_YOFF+=(PICINFO.S_Height-temp1*PICINFO.ImgHeight)/2;
temp1*=10000;//扩大10000倍
PICINFO.Div_Fac=temp1;

PICINFO.staticx=500;
PICINFO.staticy=500;//放到一个不可能的值上面
}
//判断这个像素是否可以显示
//(x,y) :像素原始坐标
//chg   :功能变量.
//返回值:0,不需要显示.1,需要显示
__inline u8 IsElementOk(u16 x,u16 y,u8 chg)
{
if(x!=PICINFO.staticx||y!=PICINFO.staticy)
{
  if(chg==1)
  {
   PICINFO.staticx=x;
   PICINFO.staticy=y;
  }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对指针地址进行改变!
//pc    :当前指针
//返回值:当前指针的减少量.在d_buffer里面自动进行了偏移
unsigned int P_Cal(unsigned char*pc)
{
unsigned short cont=0;//计数器
unsigned long buffer_val=0;  //寄存区首地址
unsigned long point_val=0;  //指针所指的当前地址
unsigned char secoff;
unsigned short t;
unsigned char *p;
u16 read=512;
p=jpg_buffer+512;//偏移到中间
point_val=(unsigned long)pc;//得到当前指针所指地址
buffer_val=(unsigned long)&jpg_buffer;//得到缓存区首地址
cont=point_val-buffer_val;//得到两者之差
if(cont>=512)//数据超过了中间
{
  secoff=cont/512;//超出了多少secoff个512字节
  while(secoff)   //读取secoff次512个字节
  {
   for(t=0;t<512;t++)jpg_buffer[t]=p[t];//复制后512个字节 给前512个字节
   if((byte_left<read)&&(byte_left!=0))read=byte_left;
   else if(byte_left==0)break;//读取完毕,退出
   if(f_read(&pic_to_show,p,read,&byte_left)!=FR_OK)break;//读取失败,退出
   secoff--;
  }
}
return cont-cont%512;//指针地址缩减
}
//初始化d_buffer的数据
int InitTag(void)
{
int finish=FALSE;
u8 id;
short  llength;
short  i,j,k;
short  huftab1,huftab2;
short  huftabindex;
u8 hf_table_index;
u8 qt_table_index;
u8 comnum;//最长为256个字节
unsigned char  *lptemp;
short  colorount;

lp=jpg_buffer+2;//跳过两个字节SOI(0xFF,0xD8 Start of Image)
lp-=P_Cal(lp);
while (!finish)
{
  id=*(lp+1);//取出低位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lp+=2;     //跳过取出的字节
  lp-=P_Cal(lp);
  switch (id)
  {
   case M_APP0: //JFIF APP0 segment marker (0xE0)
                //标志应用数据段的开始
    llength=MAKEWORD(*(lp+1),*lp);//得到应用数据段长度
    lp+=llength;
    lp-=P_Cal(lp);
    break;
   case M_DQT: //定义量化表标记(0xFF,0xDB)
    llength=MAKEWORD(*(lp+1),*lp);//(量化表长度)两个字节
    qt_table_index=(*(lp+2))&0x0f;//量化表信息bit 0..3: QT 号(0..3, 否则错误)
             //bit 4..7: QT 精度, 0 = 8 bit, 否则 16 bit
    lptemp=lp+3;        //n 字节的 QT, n = 64*(精度+1)
    //d_buffer里面至少有有512个字节的余度,这里最大用到128个字节
    if(llength<80)      //精度为 8 bit
    {
     for(i=0;i<64;i++)qt_table[qt_table_index]=(short)*(lptemp++);
    }
    else        //精度为 16 bit
    {
     for(i=0;i<64;i++)qt_table[qt_table_index]=(short)*(lptemp++);
                 qt_table_index=(*(lptemp++))&0x0f;
       for(i=0;i<64;i++)qt_table[qt_table_index]=(short)*(lptemp++);
      }
    lp+=llength;  //跳过量化表
    lp-=P_Cal(lp);
    break;
   case M_SOF0:             //帧开始 (baseline JPEG 0xFF,0xC0)
     llength=MAKEWORD(*(lp+1),*lp);  //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8+components*3
     PICINFO.ImgHeight=MAKEWORD(*(lp+4),*(lp+3));//图片高度 (高字节, 低字节), 如果不支持 DNL 就必须 >0
     PICINFO.ImgWidth=MAKEWORD(*(lp+6),*(lp+5)); //图片宽度 (高字节, 低字节), 如果不支持 DNL 就必须 >0
             comp_num=*(lp+7);//components 数量(1 u8), 灰度图是 1, YCbCr/YIQ 彩色图是 3, CMYK 彩色图是 4
    if((comp_num!=1)&&(comp_num!=3))return FUNC_FORMAT_ERROR;// 格式错误
    if(comp_num==3)      //YCbCr/YIQ 彩色图
    {
     comp_index[0]=*(lp+8);     //component id (1 = Y, 2 = Cb, 3 = Cr, 4 = I, 5 = Q)
       SampRate_Y_H=(*(lp+9))>>4; //水平采样系数
       SampRate_Y_V=(*(lp+9))&0x0f;//垂直采样系数
       YQtTable=(short *)qt_table[*(lp+10)];//通过量化表号取得量化表地址

     comp_index[1]=*(lp+11);     //component id
     SampRate_U_H=(*(lp+12))>>4;    //水平采样系数
       SampRate_U_V=(*(lp+12))&0x0f;   //垂直采样系数
       UQtTable=(short *)qt_table[*(lp+13)];//通过量化表号取得量化表地址

       comp_index[2]=*(lp+14);     //component id
       SampRate_V_H=(*(lp+15))>>4;    //水平采样系数
       SampRate_V_V=(*(lp+15))&0x0f;   //垂直采样系数
     VQtTable=(short *)qt_table[*(lp+16)];//通过量化表号取得量化表地址
      }
    else             //component id
    {
       comp_index[0]=*(lp+8);
     SampRate_Y_H=(*(lp+9))>>4;
       SampRate_Y_V=(*(lp+9))&0x0f;
       YQtTable=(short *)qt_table[*(lp+10)];//灰度图的量化表都一样

     comp_index[1]=*(lp+8);
       SampRate_U_H=1;
       SampRate_U_V=1;
       UQtTable=(short *)qt_table[*(lp+10)];

     comp_index[2]=*(lp+8);
     SampRate_V_H=1;
       SampRate_V_V=1;
       VQtTable=(short *)qt_table[*(lp+10)];
    }
    lp+=llength;
    lp-=P_Cal(lp);
    break;
   case M_DHT: //定义哈夫曼表(0xFF,0xC4)
    llength=MAKEWORD(*(lp+1),*lp);//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if (llength<0xd0)     // Huffman Table信息 (1 u8)
    {
     huftab1=(short)(*(lp+2))>>4;     //huftab1=0,1(HT 类型,0 = DC 1 = AC)
      huftab2=(short)(*(lp+2))&0x0f;   //huftab2=0,1(HT 号  ,0 = Y  1 = UV)
     huftabindex=huftab1*2+huftab2;  //0 = YDC 1 = UVDC 2 = YAC 3 = UVAC
      lptemp=lp+3;//!!!
      //在这里可能出现余度不够,多于512字节,则会导致出错!!!!
     for (i=0; i<16; i++)             //16 bytes: 长度是 1..16 代码的符号数
      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short)(*(lptemp++));//码长为i的码字个数
     j=0;
     for (i=0; i<16; i++)    //得出HT的所有码字的对应值
     {
      if(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0)
      {
       k=0;
       while(k<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
       {
        code_value_table[huftabindex][k+j]=(short)(*(lptemp++));//最可能的出错地方
        k++;
       }
       j+=k;
      }
     }
     i=0;
     while (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0)i++;
     for (j=0;j<i;j++)
     {
      huf_min_value[huftabindex][j]=0;
      huf_max_value[huftabindex][j]=0;
     }
     huf_min_value[huftabindex]=0;
     huf_max_value[huftabindex]=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1;
     for (j=i+1;j<16;j++)
     {
      huf_min_value[huftabindex][j]=(huf_max_value[huftabindex][j-1]+1)<<1;
      huf_max_value[huftabindex][j]=huf_min_value[huftabindex][j]+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j]-1;
     }
     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0]=0;
     for (j=1;j<16;j++)
        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j]=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j-1]+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j-1];
     lp+=llength;
     lp-=P_Cal(lp);
    }//if
    else
    {
        hf_table_index=*(lp+2);
     lp+=2;
     lp-=P_Cal(lp);
     while (hf_table_index!=0xff)
     {
      huftab1=(short)hf_table_index>>4;     //huftab1=0,1
       huftab2=(short)hf_table_index&0x0f;   //huftab2=0,1
      huftabindex=huftab1*2+huftab2;
      lptemp=lp+1;
      colorount=0;
      for (i=0; i<16; i++)
      {
       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short)(*(lptemp++));
       colorount+=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
      }
      colorount+=17;
      j=0;
      for (i=0; i<16; i++)
      {
       if(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0)
       {
        k=0;
        while(k<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
        {
         code_value_table[huftabindex][k+j]=(short)(*(lptemp++));//最可能出错的地方,余度不够
         k++;
        }
        j+=k;
       }
      }
      i=0;
      while (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0)i++;
      for (j=0;j<i;j++)
      {
       huf_min_value[huftabindex][j]=0;
       huf_max_value[huftabindex][j]=0;
      }
      huf_min_value[huftabindex]=0;
      huf_max_value[huftabindex]=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1;
      for (j=i+1;j<16;j++)
      {
       huf_min_value[huftabindex][j]=(huf_max_value[huftabindex][j-1]+1)<<1;
       huf_max_value[huftabindex][j]=huf_min_value[huftabindex][j]+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j]-1;
      }
      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0]=0;
      for (j=1;j<16;j++)
       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j]=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j-1]+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j-1];
      lp+=colorount;
      lp-=P_Cal(lp);
      hf_table_index=*lp;
     }  //while
    }  //else
    break;
   case M_DRI://定义差分编码累计复位的间隔
    llength=MAKEWORD(*(lp+1),*lp);
    restart=MAKEWORD(*(lp+3),*(lp+2));
    lp+=llength;
    lp-=P_Cal(lp);
    break;
   case M_SOS:  //扫描开始 12字节
    llength=MAKEWORD(*(lp+1),*lp);
    comnum=*(lp+2);
    if(comnum!=comp_num)return FUNC_FORMAT_ERROR; //格式错误
    lptemp=lp+3;//这里也可能出现错误
    //这里也可能出错,但是几率比较小了
    for (i=0;i<comp_num;i++)//每组件的信息
    {
     if(*lptemp==comp_index[0])
     {
      YDcIndex=(*(lptemp+1))>>4;   //Y 使用的 Huffman 表
      YAcIndex=((*(lptemp+1))&0x0f)+2;
     }
     else
     {
      UVDcIndex=(*(lptemp+1))>>4;   //U,V
      UVAcIndex=((*(lptemp+1))&0x0f)+2;
     }
     lptemp+=2;//comp_num<256,但是2*comp_num+3可能>=512
    }
    lp+=llength;
    lp-=P_Cal(lp);
    finish=TRUE;
    break;
   case M_EOI:return FUNC_FORMAT_ERROR;//图片结束 标记
   default:
     if ((id&0xf0)!=0xd0)
    {
        llength=MAKEWORD(*(lp+1),*lp);
     lp+=llength;
     lp-=P_Cal(lp);
    }
    else lp+=2;
    break;
    }  //switch
} //while
return FUNC_OK;
}
//初始化量化表,全部清零
void InitTable(void)
{
short i,j;
sizei=sizej=0;
PICINFO.ImgWidth=PICINFO.ImgHeight=0;
rrun=vvalue=0;
BitPos=0;
CurByte=0;
IntervalFlag=FALSE;
restart=0;
for(i=0;i<3;i++) //量化表
  for(j=0;j<64;j++)
   qt_table[j]=0;
comp_num=0;
HufTabIndex=0;
for(i=0;i<3;i++)
  comp_index=0;
for(i=0;i<4;i++)
  for(j=0;j<16;j++){
   code_len_table[j]=0;
   code_pos_table[j]=0;
   huf_max_value[j]=0;
   huf_min_value[j]=0;
  }
for(i=0;i<4;i++)
  for(j=0;j<256;j++)
   code_value_table[j]=0;

for(i=0;i<10*64;i++){
  MCUBuffer=0;
  QtZzMCUBuffer=0;
}
for(i=0;i<64;i++){
  Y=0;
  U=0;
  V=0;
  BlockBuffer=0;
}
ycoef=ucoef=vcoef=0;
}
// 入口 QtZzMCUBuffer 出口 Y[] U[] V[]
//得到YUV色彩空间
void  GetYUV(short flag)
{
short H,VV;
short i,j,k,h;
short *buf;
short *pQtZzMCU;
switch(flag)
{
  case 0://亮度分量
   H=SampRate_Y_H;
   VV=SampRate_Y_V;
   buf=Y;
   pQtZzMCU=QtZzMCUBuffer;
   break;
  case 1://红色分量
   H=SampRate_U_H;
   VV=SampRate_U_V;
   buf=U;
   pQtZzMCU=QtZzMCUBuffer+Y_in_MCU*64;
   break;
  case 2://蓝色分量
   H=SampRate_V_H;
   VV=SampRate_V_V;
   buf=V;
   pQtZzMCU=QtZzMCUBuffer+(Y_in_MCU+U_in_MCU)*64;
   break;
}
for (i=0;i<VV;i++)
  for(j=0;j<H;j++)
   for(k=0;k<8;k++)
    for(h=0;h<8;h++)
     buf[(i*8+k)*SampRate_Y_H*8+j*8+h]=*pQtZzMCU++;
}
//将解出的字按RGB形式存储 lpbmp (BGR),(BGR) ......入口Y[] U[] V[] 出口lpPtr
void StoreBuffer(void)
{
short i=0,j=0;
unsigned char R,G,B;
int y,u,v,rr,gg,bb;
u16 color;
//x,y的实际坐标
u16 realx=sizej;
u16 realy=0;

for(i=0;i<SampRate_Y_V*8;i++)
{
  if((sizei+i)<PICINFO.ImgHeight)// sizei表示行 sizej 表示列
  {
   realy=PICINFO.Div_Fac*(sizei+i)/10000;//实际Y坐标
   //在这里不改变PICINFO.staticx和PICINFO.staticy的值 ,如果在这里改变,则会造成每块的第一个点不显示!!!
   if(!IsElementOk(realx,realy,0))continue;//列值是否满足条件? 寻找满足条件的列

   for(j=0;j<SampRate_Y_H*8;j++)
   {
    if((sizej+j)<PICINFO.ImgWidth)
    {
     realx=PICINFO.Div_Fac*(sizej+j)/10000;//实际X坐标
     //在这里改变PICINFO.staticx和PICINFO.staticy的值
     if(!IsElementOk(realx,realy,1))continue;//列值是否满足条件? 寻找满足条件的行

     y=Y[i*8*SampRate_Y_H+j];
     u=U[(i/V_YtoU)*8*SampRate_Y_H+j/H_YtoU];
     v=V[(i/V_YtoV)*8*SampRate_Y_H+j/H_YtoV];
     rr=((y<<8)+18*u+367*v)>>8;
     gg=((y<<8)-159*u-220*v)>>8;
     bb=((y<<8)+411*u-29*v)>>8;
     R=(unsigned char)rr;
     G=(unsigned char)gg;
     B=(unsigned char)bb;
     if (rr&0xffffff00) if (rr>255) R=255; else if (rr<0) R=0;
     if (gg&0xffffff00) if (gg>255) G=255; else if (gg<0) G=0;
     if (bb&0xffffff00) if (bb>255) B=255; else if (bb<0) B=0;
     color=R>>3;
     color=color<<6;
     color |=(G>>2);
     color=color<<5;
     color |=(B>>3);
     //在这里送给LCD显示
     dot(realx+PICINFO.S_XOFF,realy+PICINFO.S_YOFF,color);//显示图片
    }
    else break;
   }
  }
  else break;
}
}
//Huffman 解码  每个元素   出口 vvalue 入口 读文件ReadByte
int DecodeElement()
{
int thiscode,tempcode;
unsigned short temp,valueex;
short codelen;
u8 hufexbyte,runsize,tempsize,sign;
u8 newbyte,lastbyte;
if(BitPos>=1) //BitPos指示当前比特位置
{
  BitPos--;
  thiscode=(u8)CurByte>>BitPos;//取一个比特
  CurByte=CurByte&And[BitPos];   //清除取走的比特位
}
else          //取出的一个字节已用完
{           //新取
  lastbyte=ReadByte();     //读出一个字节
  BitPos--;        //and[]:=0x0,0x1,0x3,0x7,0xf,0x1f,0x2f,0x3f,0x4f
  newbyte=CurByte&And[BitPos];
  thiscode=lastbyte>>7;
  CurByte=newbyte;
}
codelen=1;
//与Huffman表中的码字匹配,直自找到为止
while ((thiscode<huf_min_value[HufTabIndex][codelen-1])||
    (code_len_table[HufTabIndex][codelen-1]==0)||
    (thiscode>huf_max_value[HufTabIndex][codelen-1]))
{
  if(BitPos>=1)//取出的一个字节还有
  {
   BitPos--;
   tempcode=(u8)CurByte>>BitPos;
   CurByte=CurByte&And[BitPos];
  }
  else
  {
   lastbyte=ReadByte();
   BitPos--;
   newbyte=CurByte&And[BitPos];
   tempcode=(u8)lastbyte>>7;
   CurByte=newbyte;
  }
  thiscode=(thiscode<<1)+tempcode;
  codelen++;
  if(codelen>16)return FUNC_FORMAT_ERROR;
}  //while
temp=thiscode-huf_min_value[HufTabIndex][codelen-1]+code_pos_table[HufTabIndex][codelen-1];
hufexbyte=(u8)code_value_table[HufTabIndex][temp];
rrun=(short)(hufexbyte>>4);  //一个字节中,高四位是其前面的零的个数。
runsize=hufexbyte&0x0f;   //后四位为后面字的尺寸
if(runsize==0)
{
  vvalue=0;
  return FUNC_OK;
}
tempsize=runsize;
if(BitPos>=runsize)
{
  BitPos-=runsize;
  valueex=(u8)CurByte>>BitPos;
  CurByte=CurByte&And[BitPos];
}
else
{
  valueex=CurByte;
  tempsize-=BitPos;
  while(tempsize>8)
  {
   lastbyte=ReadByte();
   valueex=(valueex<<8)+(u8)lastbyte;
   tempsize-=8;
  }  //while
  lastbyte=ReadByte();
  BitPos-=tempsize;
  valueex=(valueex<<tempsize)+(lastbyte>>BitPos);
  CurByte=lastbyte&And[BitPos];
}  //else
sign=valueex>>(runsize-1);
if(sign)vvalue=valueex;//解出的码值
else
{
  valueex=valueex^0xffff;
  temp=0xffff<<runsize;
  vvalue=-(short)(valueex^temp);
}
return FUNC_OK;
}
//Huffman Decode (8*8) DU   出口 Blockbuffer[ ] 入口 vvalue
int HufBlock(u8 dchufindex,u8 achufindex)
{
short count=0;
short i;
int funcret;
//dc
HufTabIndex=dchufindex;
funcret=DecodeElement();
if(funcret!=FUNC_OK)return funcret;
BlockBuffer[count++]=vvalue;//解出的直流系数
//ac
HufTabIndex=achufindex;
while (count<64)
{
  funcret=DecodeElement();
  if(funcret!=FUNC_OK)
   return funcret;
  if ((rrun==0)&&(vvalue==0))
  {
   for (i=count;i<64;i++)BlockBuffer=0;
   count=64;
  }
  else
  {
   for (i=0;i<rrun;i++)BlockBuffer[count++]=0;//前面的零
   BlockBuffer[count++]=vvalue;//解出的值
  }
}
return FUNC_OK;
}
//Huffman Decode   MCU 出口 MCUBuffer  入口Blockbuffer[  ]
int DecodeMCUBlock(void)
{
short *lpMCUBuffer;
short i,j;
int funcret;
if (IntervalFlag)//差值复位
{
  lp+=2;
  lp-=P_Cal(lp);
  ycoef=ucoef=vcoef=0;
  BitPos=0;
  CurByte=0;
}
switch(comp_num)
{
  case 3:  //comp_num 指图的类型(彩色图、灰度图)
   lpMCUBuffer=MCUBuffer;
   for (i=0;i<SampRate_Y_H*SampRate_Y_V;i++)  //Y
   {
    funcret=HufBlock(YDcIndex,YAcIndex);//解码4 * (8*8)
    if (funcret!=FUNC_OK)
     return funcret;
    BlockBuffer[0]=BlockBuffer[0]+ycoef;//直流分量是差值,所以要累加。
    ycoef=BlockBuffer[0];
    for (j=0;j<64;j++)
     *lpMCUBuffer++=BlockBuffer[j];
   }
   for (i=0;i<SampRate_U_H*SampRate_U_V;i++)  //U
   {
    funcret=HufBlock(UVDcIndex,UVAcIndex);
    if (funcret!=FUNC_OK)
     return funcret;
    BlockBuffer[0]=BlockBuffer[0]+ucoef;
    ucoef=BlockBuffer[0];
    for (j=0;j<64;j++)
     *lpMCUBuffer++=BlockBuffer[j];
   }
   for (i=0;i<SampRate_V_H*SampRate_V_V;i++)  //V
   {
    funcret=HufBlock(UVDcIndex,UVAcIndex);
    if (funcret!=FUNC_OK)
     return funcret;
    BlockBuffer[0]=BlockBuffer[0]+vcoef;
    vcoef=BlockBuffer[0];
    for (j=0;j<64;j++)
     *lpMCUBuffer++=BlockBuffer[j];
   }
   break;
  case 1: //Gray Picture
   lpMCUBuffer=MCUBuffer;
   funcret=HufBlock(YDcIndex,YAcIndex);
   if (funcret!=FUNC_OK)
    return funcret;
   BlockBuffer[0]=BlockBuffer[0]+ycoef;
   ycoef=BlockBuffer[0];
   for (j=0;j<64;j++)
    *lpMCUBuffer++=BlockBuffer[j];
   for (i=0;i<128;i++)
    *lpMCUBuffer++=0;
   break;
  default:
   return FUNC_FORMAT_ERROR;
}
return FUNC_OK;
}
//从源文件读取一个字节
u8 ReadByte(void)
{
u8 i;
i=*lp++;
lp-=P_Cal(lp);//经过P_Cal的处理,把指针移动
if(i==0xff)lp++;
BitPos=8;
CurByte=i;
return i;
}
//////////////////////////////////////////////////////
//解码内核
////////////////////////////////////////////////////////////////////////
void idctrow(int * blk)
{
int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intcut
if (!((x1 = blk[4]<<11) | (x2 = blk[6]) | (x3 = blk[2]) |
  (x4 = blk[1]) | (x5 = blk[7]) | (x6 = blk[5]) | (x7 = blk[3])))
{
  blk[0]=blk[1]=blk[2]=blk[3]=blk[4]=blk[5]=blk[6]=blk[7]=blk[0]<<3;
  return;
}
x0 = (blk[0]<<11) + 128; // for proper rounding in the fourth stage
//first stage
x8 = W7*(x4+x5);
x4 = x8 + (W1-W7)*x4;
x5 = x8 - (W1+W7)*x5;
x8 = W3*(x6+x7);
x6 = x8 - (W3-W5)*x6;
x7 = x8 - (W3+W5)*x7;
//second stage
x8 = x0 + x1;
x0 -= x1;
x1 = W6*(x3+x2);
x2 = x1 - (W2+W6)*x2;
x3 = x1 + (W2-W6)*x3;
x1 = x4 + x6;
x4 -= x6;
x6 = x5 + x7;
x5 -= x7;
//third stage
x7 = x8 + x3;
x8 -= x3;
x3 = x0 + x2;
x0 -= x2;
x2 = (181*(x4+x5)+128)>>8;
x4 = (181*(x4-x5)+128)>>8;
//fourth stage
blk[0] = (x7+x1)>>8;
blk[1] = (x3+x2)>>8;
blk[2] = (x0+x4)>>8;
blk[3] = (x8+x6)>>8;
blk[4] = (x8-x6)>>8;
blk[5] = (x0-x4)>>8;
blk[6] = (x3-x2)>>8;
blk[7] = (x7-x1)>>8;
}
//////////////////////////////////////////////////////////////////////////////
void idctcol(int * blk)
{
int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intcut
if (!((x1 = (blk[8*4]<<8)) | (x2 = blk[8*6]) | (x3 = blk[8*2]) |
  (x4 = blk[8*1]) | (x5 = blk[8*7]) | (x6 = blk[8*5]) | (x7 = blk[8*3])))
{
  blk[8*0]=blk[8*1]=blk[8*2]=blk[8*3]=blk[8*4]=blk[8*5]
   =blk[8*6]=blk[8*7]=iclp[(blk[8*0]+32)>>6];
  return;
}
x0 = (blk[8*0]<<8) + 8192;
//first stage
x8 = W7*(x4+x5) + 4;
x4 = (x8+(W1-W7)*x4)>>3;
x5 = (x8-(W1+W7)*x5)>>3;
x8 = W3*(x6+x7) + 4;
x6 = (x8-(W3-W5)*x6)>>3;
x7 = (x8-(W3+W5)*x7)>>3;
//second stage
x8 = x0 + x1;
x0 -= x1;
x1 = W6*(x3+x2) + 4;
x2 = (x1-(W2+W6)*x2)>>3;
x3 = (x1+(W2-W6)*x3)>>3;
x1 = x4 + x6;
x4 -= x6;
x6 = x5 + x7;
x5 -= x7;
//third stage
x7 = x8 + x3;
x8 -= x3;
x3 = x0 + x2;
x0 -= x2;
x2 = (181*(x4+x5)+128)>>8;
x4 = (181*(x4-x5)+128)>>8;
//fourth stage
blk[8*0] = iclp[(x7+x1)>>14];
blk[8*1] = iclp[(x3+x2)>>14];
blk[8*2] = iclp[(x0+x4)>>14];
blk[8*3] = iclp[(x8+x6)>>14];
blk[8*4] = iclp[(x8-x6)>>14];
blk[8*5] = iclp[(x0-x4)>>14];
blk[8*6] = iclp[(x3-x2)>>14];
blk[8*7] = iclp[(x7-x1)>>14];
}
/////////////////////////////////////////////////
//快速反DCT
void Fast_IDCT(int * block)
{
short i;
for (i=0; i<8; i++)idctrow(block+8*i);
for (i=0; i<8; i++)idctcol(block+i);
}
//要量化的字
//反量化 8*8 DU
void IQtIZzBlock(short  *s ,short * d,short flag)
{
short i,j;
short tag;
short *pQt;
int buffer2[8][8];
int *buffer1;
short offset;
switch(flag)
{
  case 0:   //亮度
   pQt=YQtTable;
   offset=128;
   break;
  case 1:   //红
   pQt=UQtTable;
   offset=0;
   break;
  case 2:   //蓝
   pQt=VQtTable;
   offset=0;
   break;
}
for(i=0;i<8;i++)
  for(j=0;j<8;j++)
  {
   tag=Zig_Zag[j];
   buffer2[j]=(int)s[tag]*(int)pQt[tag];
  }
buffer1=(int *)buffer2;
Fast_IDCT(buffer1);//反DCT
for(i=0;i<8;i++)
  for(j=0;j<8;j++)
   d[i*8+j]=buffer2[j]+offset;
}
void IQtIZzMCUComponent(short flag)
{
short H,VV;
short i,j;
short *pQtZzMCUBuffer;
short  *pMCUBuffer;
switch(flag){
case 0:
  H=SampRate_Y_H;
  VV=SampRate_Y_V;
  pMCUBuffer=MCUBuffer;
  pQtZzMCUBuffer=QtZzMCUBuffer;
  break;
case 1:
  H=SampRate_U_H;
  VV=SampRate_U_V;
  pMCUBuffer=MCUBuffer+Y_in_MCU*64;
  pQtZzMCUBuffer=QtZzMCUBuffer+Y_in_MCU*64;
  break;
case 2:
  H=SampRate_V_H;
  VV=SampRate_V_V;
  pMCUBuffer=MCUBuffer+(Y_in_MCU+U_in_MCU)*64;
  pQtZzMCUBuffer=QtZzMCUBuffer+(Y_in_MCU+U_in_MCU)*64;
  break;
}
for(i=0;i<VV;i++)
  for (j=0;j<H;j++)
   IQtIZzBlock(pMCUBuffer+(i*H+j)*64,pQtZzMCUBuffer+(i*H+j)*64,flag);
}
//初始化快速反DCT
void Initialize_Fast_IDCT(void)
{
short i;
iclp = iclip+512;
for (i= -512; i<512; i++)
  iclp = (i<-256) ? -256 : ((i>255) ? 255 : i);
}
//解码JPG
//调用顺序: Initialize_Fast_IDCT() :初始化
//          DecodeMCUBlock()       Huffman Decode
//          IQtIZzMCUComponent()   反量化、反DCT
//          GetYUV()               Get Y U V
//          StoreBuffer()          YUV to RGB
int Decode(void)
{
int funcret;
Y_in_MCU=SampRate_Y_H*SampRate_Y_V;//YDU YDU YDU YDU
U_in_MCU=SampRate_U_H*SampRate_U_V;//cRDU
V_in_MCU=SampRate_V_H*SampRate_V_V;//cBDU
H_YtoU=SampRate_Y_H/SampRate_U_H;
V_YtoU=SampRate_Y_V/SampRate_U_V;
H_YtoV=SampRate_Y_H/SampRate_V_H;
V_YtoV=SampRate_Y_V/SampRate_V_V;
Initialize_Fast_IDCT();
while((funcret=DecodeMCUBlock())==FUNC_OK) //After Call DecodeMCUBUBlock()
{
  interval++;            //The Digital has been Huffman Decoded and
  if((restart)&&(interval % restart==0))//be stored in MCUBuffer(YDU,YDU,YDU,YDU
    IntervalFlag=TRUE;      // UDU,VDU) Every DU := 8*8
  else
   IntervalFlag=FALSE;
  IQtIZzMCUComponent(0); //反量化 and IDCT The Data in QtZzMCUBuffer
  IQtIZzMCUComponent(1);
  IQtIZzMCUComponent(2);
  GetYUV(0);      //得到Y cR cB
  GetYUV(1);
  GetYUV(2);
  StoreBuffer();     //To RGB
  sizej+=SampRate_Y_H*8;
  if(sizej>=PICINFO.ImgWidth)
  {
   sizej=0;
   sizei+=SampRate_Y_V*8;
  }
  if ((sizej==0)&&(sizei>=PICINFO.ImgHeight))break;
}
return funcret;
}
//解码BMP
int BmpDecode(const TCHAR *filename)
{
    u16 count;
u8  rgb ,color_byte;
u16 x ,y,color,tmp_color ;
u16 uiTemp;    //x轴方向像素计数器
u16 countpix=0;//记录像素
//x,y的实际坐标
u8  realx=0;
u16 realy=0;
u8  yok=1;
u16 read=1024;
BITMAPINFO *pbmp;//临时指针
f_lseek(&pic_to_show,pic_offset);
f_read(&pic_to_show,jpg_buffer,read,&byte_left);//读取512字节
pic_offset+=1024;
pbmp=(BITMAPINFO*)jpg_buffer;//得到BMP的头部信息
count=pbmp->bmfHeader.bfOffBits;        //数据偏移,得到数据段的开始地址
color_byte=pbmp->bmiHeader.biBitCount/8;//彩色位 16/24/32
PICINFO.ImgHeight=pbmp->bmiHeader.biHeight;//得到图片高度
PICINFO.ImgWidth=pbmp->bmiHeader.biWidth;  //得到图片宽度
//水平像素必须是4的倍数!!
if((PICINFO.ImgWidth*color_byte)%4)
  uiTemp=((PICINFO.ImgWidth*color_byte)/4+1)*4;
else
  uiTemp=PICINFO.ImgWidth*color_byte;
AI_Drow_Init();//初始化智能画图
//开始解码BMP
x =0 ;
y=PICINFO.ImgHeight;
rgb=0;
realy=y*PICINFO.Div_Fac/10000;
while(1)
{
  while(count<1024)  //读取一簇512扇区 (SectorsPerClust 每簇扇区数)
     {
   if(color_byte==3)   //24位颜色图
   {
    switch (rgb)
    {
     case 0:
      tmp_color = jpg_buffer[count]>>3 ;
      color |= tmp_color;
      break ;
     case 1:
      tmp_color = jpg_buffer[count]>>2 ;
      tmp_color <<= 5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case 2 :
      tmp_color = jpg_buffer[count]>>3 ;
      tmp_color <<= 11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
   else
   {
    if(color_byte==2)  //16位颜色图
    {
     switch(rgb)
     {
      case 0 :
       color=jpg_buffer[count]&0x1f;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5;
       tmp_color<<=6;
       color|=tmp_color;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tmp_color<<=9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
    else
    {
     if(color_byte==4)//32位颜色图
     {
      switch (rgb)
      {
       case 0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color|=tmp_color>>3;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tmp_color>>=2;
        color|=tmp_color<<5;
        break ;
       case 2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tmp_color>>=3;
        color|=tmp_color<<11;
        break ;
       case 3 :break ;
      }
     }
    }
   }//位图颜色得到
   rgb++;
   count++ ;
   if(rgb==color_byte) //水平方向读取到1像素数数据后显示
   {
    if(x<PICINFO.ImgWidth)
    {
     realx=x*PICINFO.Div_Fac/10000;//x轴实际值
     if(IsElementOk(realx,realy,1)&&yok)//符合条件
     {
      dot(realx+PICINFO.S_XOFF,realy+PICINFO.S_YOFF-1,color);
     }
    }
    x++;//x轴增加一个像素
    color=0x00;
    rgb=0;
   }
   countpix++;//像素累加
   if(countpix>=uiTemp)//水平方向像素值到了.换行
   {
    y--;
    if(y<=0)return TRUE;
    realy=y*PICINFO.Div_Fac/10000;//实际y值改变
    if(IsElementOk(realx,realy,0))yok=1;//此处不改变PICINFO.staticx,y的值
    else yok=0;
    x=0;
    countpix=0;
    color=0x00;
    rgb=0;
   }
  }
  if((byte_left<read)&&(byte_left!=0))read=byte_left;
  else if(byte_left==0)break;//文件读取完毕,退出
  if(f_read(&pic_to_show,jpg_buffer,read,&byte_left)!=FR_OK)break;//读数错误,退出
   count=0 ;
}
return TRUE;//BMP显示结束.
}
//智能画图
//要画的图片文件(含具体地址)
//(starx,stary)开始显示坐标
//(endx,endy)结束显示坐标
int AI_LoadPicFile(const TCHAR *filename,s16 starx,s16 stary,s16 endx,s16 endy)
{
int funcret;//返回值
FILINFO fileinfo;//文件信息结构体缓存
FRESULT filestate;//文件状态缓存
u8 i=0;
u8 houxu[3];//文件后续缓存
if(endy>stary)PICINFO.S_Height=endy-stary;
else PICINFO.S_Height=stary-endy;
if(endx>starx)PICINFO.S_Width=endx-starx;
else PICINFO.S_Width=starx-endx;
//显示区域无效
if(PICINFO.S_Height==0||PICINFO.S_Width==0)
{
  PICINFO.S_Height=320;
  PICINFO.S_Width=240;
  return FALSE;
}
//加载要显示的开始坐标点
PICINFO.S_YOFF=stary;
PICINFO.S_XOFF=starx;
filestate=f_stat(filename,&fileinfo);//获取文件名
if(filestate!=FR_OK)return filestate;
//复制文件后续
for(i=0;i<13;i++)
{
  if(fileinfo.fname=='.')break;
}
houxu[0]=fileinfo.fname[i+1];
houxu[1]=fileinfo.fname[i+2];
houxu[2]=fileinfo.fname[i+3];
pic_offset=0;//初始化偏移变量
byte_left=0;//初始化文件剩余字节
if((houxu[0]=='B')&&(houxu[1]=='M')&&(houxu[2]=='P'))//是BMP文件
{
  if(f_open(&pic_to_show,filename,FA_READ)==FR_OK)//打开图片
  funcret=BmpDecode(filename);//执行BMP图像解码
  f_close(&pic_to_show);//显示完毕,关闭图片
  return funcret;
}
else if(((houxu[0]=='J')&&(houxu[1]=='P')&&(houxu[2]=='G'))||((houxu[0]=='J')&&(houxu[1]=='P')&&(houxu[2]=='E')))//是JPG或者JPEG文件
{
  if(f_open(&pic_to_show,filename,FA_READ)==FR_OK)//打开图片
  {
   f_lseek(&pic_to_show,pic_offset);//移动读取指针到相应位置
   if(f_read(&pic_to_show,jpg_buffer,1024,&byte_left)==FR_OK)//读取1024个字节
   {
    pic_offset+=1024;//表头读取完毕,移动到数据区
    InitTable();//初始化各个数据表
    if((funcret=InitTag())!=FUNC_OK)return FALSE;//初始化表头不成功
    if((SampRate_Y_H==0)||(SampRate_Y_V==0))return FALSE;//采样率错误
    AI_Drow_Init();//初始化,启动智能画图
    funcret=Decode();//Jpeg解码
   }
   f_close(&pic_to_show);//解码结束,关闭文件
  }
}else return FALSE;//非图片格式
if(funcret==FUNC_OK)return TRUE;//解码成功
else return FALSE;//解码失败
}
//////////////////////////////////////////////////////////////////////
//显示一个设置图标
//移植bmp解码
//解码BMP
//addr为w25q64起始地址
int show_ico(s16 starx,s16 stary,s16 endx,s16 endy,u32 addr,u32 size)
{
#if ICO_TO_SD==1
switch(addr)
{
  case 1: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etup.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music.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3: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radio.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4: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drawing.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5: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notebook.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6: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ource.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7: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others.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8: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date.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9: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pic.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0: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filejak.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1: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hutdown.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2: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ound.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3: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txt.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4: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picutre.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5: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files.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6: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drive.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7: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right.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8: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wrong.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19: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igh.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0: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question.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1: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recycle.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2: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tmd.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3: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font.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4: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ico.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5: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crsaver.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6: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about.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7: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d.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8: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scroff.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29: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target.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30: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bootup.bmp",starx,stary,endx,endy);
  case 31:return AI_LoadPicFile("0:/ico/colorpad.bmp",starx,stary,endx,endy);
}
return 0;
#else
u32 b_offset=0;//文件读取偏移
u32 b_left=size;//文件大小
u16 b_read=1024;//每次要读取的字节数
u16 count;
u8  rgb ,color_byte;
u16 x ,y,color,tmp_color ;
u16 uiTemp;    //x轴方向像素计数器
u16 countpix=0;//记录像素
//x,y的实际坐标
u8  realx=0;
u16 realy=0;
u8  yok=1;
BITMAPINFO *pbmp;//临时指针
//获取显示区域
if(endy>stary)PICINFO.S_Height=endy-stary;
else PICINFO.S_Height=stary-endy;
if(endx>starx)PICINFO.S_Width=endx-starx;
else PICINFO.S_Width=starx-endx;
//显示区域无效
if(PICINFO.S_Height==0||PICINFO.S_Width==0)
{
  PICINFO.S_Height=320;
  PICINFO.S_Width=240;
  return FALSE;
}
//加载要显示的开始坐标点
PICINFO.S_YOFF=stary;
PICINFO.S_XOFF=starx;
//////////////////显示区域获取结束////////////////////
// f_lseek(&pic_to_show,pic_offset);
// f_read(&pic_to_show,jpg_buffer,read,&byte_left);//读取512字节
// pic_offset+=512;
SPI_Flash_Read(jpg_buffer,addr+b_offset,b_read);//读取512字节
b_offset+=1024;
b_left-=1024;
pbmp=(BITMAPINFO*)jpg_buffer;//得到BMP的头部信息
count=pbmp->bmfHeader.bfOffBits;        //数据偏移,得到数据段的开始地址
color_byte=pbmp->bmiHeader.biBitCount/8;//彩色位 16/24/32
PICINFO.ImgHeight=pbmp->bmiHeader.biHeight;//得到图片高度
PICINFO.ImgWidth=pbmp->bmiHeader.biWidth;  //得到图片宽度
//水平像素必须是4的倍数!!
if((PICINFO.ImgWidth*color_byte)%4)
  uiTemp=((PICINFO.ImgWidth*color_byte)/4+1)*4;
else
  uiTemp=PICINFO.ImgWidth*color_byte;
AI_Drow_Init();//初始化智能画图
//开始解码BMP
x =0 ;
y=PICINFO.ImgHeight;
rgb=0;
realy=y*PICINFO.Div_Fac/10000;
while(1)
{
  while(count<1024)  //读取一簇512扇区 (SectorsPerClust 每簇扇区数)
     {
   if(color_byte==3)   //24位颜色图
   {
    switch (rgb)
    {
     case 0:
      tmp_color = jpg_buffer[count]>>3 ;
      color |= tmp_color;
      break ;
     case 1:
      tmp_color = jpg_buffer[count]>>2 ;
      tmp_color <<= 5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case 2 :
      tmp_color = jpg_buffer[count]>>3 ;
      tmp_color <<= 11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
   else
   {
    if(color_byte==2)  //16位颜色图
    {
     switch(rgb)
     {
      case 0 :
       color=jpg_buffer[count]&0x1f;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5;
       tmp_color<<=6;
       color|=tmp_color;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tmp_color<<=9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
    else
    {
     if(color_byte==4)//32位颜色图
     {
      switch (rgb)
      {
       case 0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color|=tmp_color>>3;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tmp_color>>=2;
        color|=tmp_color<<5;
        break ;
       case 2 :
        tmp_color=jpg_buffer[count];
        tmp_color>>=3;
        color|=tmp_color<<11;
        break ;
       case 3 :break ;
      }
     }
    }
   }//位图颜色得到
   rgb++;
   count++ ;
   if(rgb==color_byte) //水平方向读取到1像素数数据后显示
   {
    if(x<PICINFO.ImgWidth)
    {
     realx=x*PICINFO.Div_Fac/10000;//x轴实际值
     if(IsElementOk(realx,realy,1)&&yok)//符合条件
     {
      dot(realx+PICINFO.S_XOFF,realy+PICINFO.S_YOFF-1,color);
     }
    }
    x++;//x轴增加一个像素
    color=0x00;
    rgb=0;
   }
   countpix++;//像素累加
   if(countpix>=uiTemp)//水平方向像素值到了.换行
   {
    y--;
    if(y<=0)return TRUE;
    realy=y*PICINFO.Div_Fac/10000;//实际y值改变
    if(IsElementOk(realx,realy,0))yok=1;//此处不改变PICINFO.staticx,y的值
    else yok=0;
    x=0;
    countpix=0;
    color=0x00;
    rgb=0;
   }
  }
  if((b_left<b_read)&&(b_left!=0))b_read=b_left;
  else if(b_left==0)break;//文件读取完毕,退出
  SPI_Flash_Read(jpg_buffer,addr+b_offset,b_read);//读取文件
  b_offset+=1024;
  b_left-=1024;
   count=0 ;
}
return TRUE;//BMP显示结束.
#endi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