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单片机目前常用的烧录方法,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9-05):
简介单片机目前常用的烧录方法,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现在都是用isp烧录

网友B(2013-10-15):
ISP烧写,超简单,注意com口的设置,还有记住不能乱点,不然会锁定单片

网友C(2016-12-17):
可以在某报买usbisp线

网友D:
串口烧写很常用,U口转串口,利用ISP上位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