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键盘扫描多个数字的问题。。。。

楼主(2013-09-07):
我想做个简易的计算器,999以内加减乘除,数码管显示,但是键盘的检测有问题,请问如何让矩阵键盘扫描多个数字呢,一下是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num,temp,shuzi1bai,shuzi1shi,shuzi1ge,shuzi2bai,shuzi2shi,shuzi2ge,jihao1,wan,qian,bai,shi,ge,fuhao,shuzi1,shuzi2;
long jieguo;
void delay (uint);
void display2(uchar,uchar);
//void display3(uchar,uchar,uchar);
//void display1(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uchar keyscan();
//uchar keyscan2();
void display(uchar );
//uint fuhao();
void main()
{
        uchar i=1;
        num=16;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while(1)
                {
                        keyscan();
                        if(num<=9&&num>=0&&i==1)
                        {
                                shuzi1bai=num;
                                display(shuzi1bai);
                                i++;
                        }
                        keyscan();
                        if(num<=9&&num>=0&&i==2)
                        {
                                shuzi1shi=num;
                            display(shuzi1shi);
                                i++;
                        }
                        keyscan();
                        if(num<=9&&num>=0&&i==3)
                        {
                                shuzi1ge=num;
                                display3(shuzi1bai/100,shuzi1shi/10,shuzi1ge);
                                shuzi1=shuzi1bai*100+shuzi1shi*10+shuzi1ge;
                                i++;
                        }
*******************中间这一段暂时不看**********************************
                        keyscan();
                        if(num>=10&&num<=13&&i==2)
                        {
                                shuzi1shi=num;
                                display(shuzi1shi);
                                i++;
                        }
                        keyscan();
                        if(num<=9&&num>=0&&i==3)
                        {
                                shuzi1ge=num;
                                display(shuzi1ge);
                                i++;
                        }
                        keyscan();
                        if(num==14&&i==4)
                        {
                                jihao1=1;
                                if(shuzi1>=0&&shuzi2>=0&&fuhao>=0)
                                {
                                        if(fuhao==10&&jihao1==1)
                                        {
                                                jieguo=shuzi1+shuzi2;
                                        }
                                        if(fuhao==11&&jihao1==1)
                                        {
                                                jieguo=shuzi1-shuzi2;
                                        }
                                        if(fuhao==12&&jihao1==1)
                                        {
                                                jieguo=shuzi1*shuzi2;
                                        }
                                        if(fuhao==13&&jihao1==1)
                                        {
                                                jieguo=shuzi1/shuzi2;
                                        }
                                        if(jieguo<=9)
                                                display(jieguo);
                                        else
                                        {
                                                shi=jieguo/10;
                                                ge=jieguo%10;
                                                display2(shi,ge);
                                        }
                                }
                        } */
                        while(shuzi1>=0&&shuzi2>=0&&fuhao>=0)
                        EA=1;

                        //delay(20);
                        keyscan();
                        if(num<=9&&num>=0&&i==2)
                        {
                                shuzi2=num;
                                display(shuzi2);
                                i++;
                        }
                        delay(20);
                        keyscan();
                        if(num>=12&&num<=15&&i==3)
                        {
                                i=1;

                        }
                }

}
********************************************************************
void display(uchar aa)
{
                        dula=1;
                        P0=table[aa];
                        dula=0;
}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1(uchar wan,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w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display2(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display3(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按下第二个键时还是显示的第一个数,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