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电流不足问题

楼主(2013-09-09):
用L298N控制一个直流电机时,没任何问题,但同时控制两个直流电机时,总是要用手先掰一下车轮,电机才会正常运行,而且正转时可能会有一个车轮不转了,有人说是电流不足,我装的是4节1.5V电池,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解,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2013-10-20):
你把电池换高级点的吧,干电池驱动不起来

网友B(2014-04-27):
卖3个L298N模块 10元一个

网友C:
vcc单独接一个电源。不要和5V共用。

网友D(2015-03-21):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E(2015-06-21):
电源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用18650电池

网友G:
你一共6V。我用18650*2,L298N7.4V输入进去,直接驱动电机。5Vwifi+摄像头用。压降IC一个,3.3stm32用。车灯4个吃人鱼白灯。wifi为450ma,直流减速电机功耗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低。还没上舵机云台上的2个9g舵机!这么多外设,你就4个普通电池?

网友H(2015-07-30):
电池电压不够,再加一节,变成7.5v就OK,l298很费电的。你可以用MOS管做驱动。MOS管内阻小。

网友I(2015-09-07):
电压不行。

网友J:
2个18650可以!电力足!玩了好久都没充过电!

网友K(2016-05-10):
不可能啊,。可以的,我都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同做小车,32核心板+四个电机+一些传感器,请问电池输出电流是3A的够吗

网友N(2018-04-12):
不使用PWM调速系统,彻底解决一个L298N带动两个电机却转速不同的问题
http://www.cnblogs.com/stxs/p/8782867.html

网友O:
淘宝搜锂电池,12v的,重复使用省钱电流还大,三十左右

网友P(2019-07-26):
航模可充电的电池好用些,买块小的,一直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