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16RD+ 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13):
编写好代码。接好单片机。烧写代码时它显示给单片机上电可是上电了它检测不到仍然没有反应。请问高手们这怎么解决

网友A:
修改最低波特率参数看看

网友B:
断开电源,再接通电源即可。

须在点击“下载”钮以后再接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源,再接通电源即可。

须在点击“下载”钮以后再接通电源

我是这样做的啊。不过不行。前段时间用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最低波特率参数看看

还是不行。

网友B:
首先要保证硬件的工作正常。

其次串口号不能错。(使用的是串口到串口的线还是USB到串口的线?)

如果都没问题,就将P1.0、P1.1接地,再试一下。

网友C:
我以前也这样,但是我把最高波特率调成38400就好了

网友B:
首先要保证硬件没问题。

网友D:
11.0592M 115200 成功率百分百

网友E(2014-04-16):
你用keil编写程序时选单片机型号选的哪个?keil中找不到stc90c516rd啊。引用头文件时是不是引用的reg52.h?

网友F(2015-04-16):
引用 网友D:
11.0592M 115200 成功率百分百

我问一下 这两个是改什么啊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问 里边找不到这个单片机型号呢 怎么办

网友H(2015-06-26):
里边找不到这个单片机型号呢 怎么办

网友I(2016-04-25):
波特率修改了

网友J(2018-12-04):
89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