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为什么点亮不了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3-09-14):
P0口外接10K欧的上拉电阻后,使其置为1,测得电压为4.8V,但是接上发光二极管后,电压变为2V。
P1口因为有上拉电阻,直接接上发光二极管置1,测得二极管两端电压还是2V。
那么如何点亮发光二极管呢?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二极管多大电压能启动?

网友A:
看看电路接线图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发光二极管,但是常见的二极管这样是点不亮的。

p0口输出1的时候,当负载电阻为0时,最大的电流不会大于5/10=0.5mA,这样的电流能点亮吗?更何况二极管本身的钳位电压(压降)。
p1口的内置上拉电阻也在5~10k,输出电流也难以点亮一般的发光二极管,有些小的发光二极管也许可以。

建议你最好是使用“灌电流”方式,来驱动发光二极管。电源正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发光二极管、到芯片引脚,引脚为0时点亮。限流电阻需要通过计算:R=(电源电压 - 发光二极管电压)/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式中单位:千欧、V、 mA

学习单片机,需要有扎实的电学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二极管多大电压能启动?

失误 接线错误,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发光二极管,但是常见的二极管这样是点不亮的。

p0口输出1的时候,当负载电阻为0时, ...

失误 接线错误,能点亮

网友C(2016-12-31):
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