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连LED需要多大电阻呢
关闭

楼主(2013-09-15):
单片机电压控制在5V内,想自己焊制电路板,不知道要给小灯上多大电阻

网友A:
根据“小灯”的大小选择限流电阻。一般可以选择2k,试验一下再作调整。

网友B(2016-03-15):
一般1.5V压降的LED可以选择1K的电阻,最小去到390欧,在这个区间就行了

网友C:
电组不同,电流不同,只要在范围内,随便

网友D:
这个不知你的LED是红灯,还是绿灯,不同灯额定电压不一样,但你是用来指示的阻值500~2K之间都是可以的!

网友E:
不同颜色的灯驱动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F:
51直接不用电阻也可以

网友G:
要看led的电流要多大

网友H:
这个还是自己算一下吧,因为我们不知道LED的压降和驱动电流。具体方法是(5V-LED压降)/驱动电流。不过一般φ3的电阻配470欧~1k的都可以

网友I:
要看LED的压降和驱动电流

网友J:
1k左右就可以,我用500欧姆的也没问题

网友K:
一个led灯要一个510以内的就好,

网友L:
一般是用1K就可以了,多的话也可以用1K的排阻

网友M:
一般是1k的

网友N:
一般都是选择1K,也可以选择10K,亮度不同

网友O:
一般都是需要k左右的,p0口需要加上上拉电阻
,其余三个口不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P:
200欧差不多了,看你是什么颜色的灯  一般200欧左右挺亮的

网友Q:
其实都行  只是亮度有点区别

网友R:
220 不过最能体现技术的是:根据单片机的电压是多少,IO能驱动多大电流;led正常工作的电流和电压计算.

网友S:
560-1K都行

网友T:
300-2K,电阻在大点就不多亮了,向灯立方不加电阻也可以,因为不是一直点亮,不懂可搜索灯立方

网友U:
1k的电阻就可以了   (红绿led)

网友V:
若你要做流水灯实验的话  1K就差不多了

网友W:
470欧姆可以了

网友X:
一般1K的电阻

网友Y:
1k~10k都可

网友Z:
1-2K就可以呀,嫌太亮了可以再加大点。

网友AA:
1k走有,主要还是看你选择的是普通LED,还是高亮的led

网友AB:
根据小灯的大小选择电阻,一般为470到2k之间。

网友C:
还有就是你要接多少灯,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

网友B:
通常我们用电阻是1k限流,10K上拉。

网友AC:
一般情况 1k就够了

网友AD:
要看你小灯的功率,一般知道功率和额定电压就可以计算出电阻值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要看你小灯的功率,一般知道功率和额定电压就可以计算出电阻值了

这个说法是比较科学的,不过我一般情况下我也没怎么去计算根据经验就用个1k左右

网友AF:
我都是用1K

网友AG(2016-04-17):
小灯上流过2MA电流,2.4K电阻就行

网友AH:
可以选择使用1k电阻,如果有要求可以按照计算公式计算

网友AI:
一般的LED灯,470到1K欧姆的限流,可以根据LED参数,进行简单计算便可得到限流电阻阻值

网友AJ:
通常就是按照小灯的电流计算出来的,你的电压已经知道了,查到小灯电流上限,计算一下就ok了,不过尽量不要按照最大电流值计算。

网友AK:
看LED的规格说明   多少毫安亮灯,导通压降为多少       5-导通压降除以电流就是电阻

网友AL:
可以把小灯接学生电源 从0开始试

网友AM:
根据实际情况,一般1K左右

网友AN:
控制好电流就可以

网友AO:
20ma 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P:
一般的电阻配470欧~1k的都可以

网友AQ:
将LED电流控制在2mA左右即可。

网友AR:
1k就可以啊

网友AS:
根据LED 一般1-2K

网友AT:
一般是用1k的 具体的要看你用什么led

网友AU:
一般500欧就够了

网友AV:
要看LED的压降是多少,比如压降是1.8v,正常发光时的电流是5mA左右,限流电阻就等于(5V-1.8V)/5mA=
0.64K,所以电阻选0.64k左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