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允许的最大灌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9-16):
STC89C52RC允许的最大灌电流是多少?

网友A(2016-12-17):
300ma的电流,但本身耗电很小

网友B:
liuzhaoxin1020翻箱底啦???怎么把2013、14、15的老黄历都翻出来,什么意思?????

网友C:
70毫安吧,300毫安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D:
STC89C52单片机的灌入电流大概是20—30mA吧

网友E:
20mA,你可以查一下芯片书册额

网友F:
啊实打实的啊实打实大苏打

网友G:
官方说是20MA,,实际使用比我到500MA倒也能工作,但还是不建议过大。

网友H:
我百度了很多次

网友I:
20mA,芯片手册上这样说的,但建议还是稳妥起见,小一些的好

网友J:
应该是20ma,不过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K:
70毫安吧

网友L:
几十毫安,几百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好

网友M:
300mA,每个IO口

网友N(2020-02-15):
能否不用三极管扩流,直接使用STC89C52驱动小尺寸共阳/共阴数码管呢?

网友O:
撑死20mA,点个灯驱动光耦还行,大负载只能依靠外围三极管、MOS、可控硅、IGBT

网友P:
20ma芯片手册上有,建议不要过大,对芯片不好

网友Q:
STC89C52RC的外部电流最大是50mA左右,最大的I/O口输出20mA左右

网友R:
单口20ma,总电流100

网友S:
STC89C52单片机手册上给的是总电流只能是120mA,单个IO端口可以达10~20mA。

网友T:
灌电流是芯片安全的重要要求。 89c52对于不同条件下的灌电流具有不同的限制。 对于每个单独的IO引脚,在85C时,最大灌电流必须小于15 mA。 对于8位端口,总灌电流必须小于26 mA。 对于整个芯片,任何时候的总灌电流应小于71 mA。

网友U:
20至50左右的毫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