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khz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19):
这个程序是红外线遥控发送字符的,本来载波信号 我是直接用外接电路产生的,我试了下用单片机产生38khz信号,发现仿真不行了,求大神指点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c;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a=P1^7;
bit  y0,y1;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例程。
{
  SCON = 0x50;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M)
  TH1 = 0xF4;     //TH1:  reload value for 2400@11.0592MHz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位
  EA = 1;         //允许总中断位
}
void SendOneChar(char c)  //发送字节到PC
  {
  //  ES=0;
  TI=0;
  SBUF = c;
  while(!TI);
  TI=0;
  //  ES = 1;
  }
void SendString(char *st)  //发送字符串到PC
  {
  while(*st)
    {
    SendOneChar(*st++);
    }
  }
void init(void)     //定时器T0定时中断产生38Khz,T1定时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TMOD=0x22;
TH1=0xFD;
TL1=0xfd ;
TH0=244;
TL0=244;
SCON=0x50;
EA=1;
ES=1;
ET1=0;
ET0=1;
TR1=1;
TR0=1;
}
void main()
{
//  int i;
  c=0;
  init_uart();
  init();
  while(1)
    {
    if(k0==0 && y0==0)
      {
      y0=1;
      c = "az";
      SendString(c);              //发送字符串
      }
    if(k0==1 ) { y0=0; }
    if(k1==0 && y1==0)
      {
      y1=1;
      c = "aa";
      SendString(c);              //发送字符串
      }
    if(k1==1 ) { y1=0; }
  //  for(i = 0; i < 4000; i++);  //延迟一小段时间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a=!a;
}

网友A(2018-04-10):
这个问题都沉了好久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