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HC-SR04超声波模块测试距离让其显示在12864液晶上,但是下载后没显示,哪位....

楼主(2013-09-21):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4;
sbit trig=P1^0;               //TX超声波发送,触发控制信号输入
sbit echo=P3^2;                              //RX超声波接受,回响信号的输出
bit flag=0;
uint time;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           }

uchar table[]="Distance:";
uchar dis[]="000.0cm";
uchar cache[4]={0,0,0,0};
uint distance,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1;y>0;y--);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rig=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istance_convert( uint dat)
{
cache[0]=dat/100;
cache[1]=dat%100/10;
cache[2]=dat%10;
cache[3]=dat*10%10;
dis[0]=cache[0]+'0';
dis[1]=cache[1]+'0';
dis[2]=cache[2]+'0';
dis[4]=cache[3]+'0';
}
void count(void)
{
time=TH0*256+TL0;        //高电平的计数位
         TH0=0;          //初始化
         TL0=0;         //初始化
         distance=(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printf("-----\n");
         }

          printf("distance=%f\n",distance);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指令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e)  //LCD写数据
{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lcd_write_com(0x0c);         //LCD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lcd_write_com(0x01);
}
void lcd_dispaly()
{
  uint num;
  lcd_write_com(0x80+1);
  num=0;
  while(table[num]!='\0')
  {
   lcd_write_data(table[num]);
        num++;
        delay(10);
  }

  lcd_write_com(0x80+0x40+1);
  num=0;
  while(dis[num]!='\0')
  {
    lcd_write_data(dis[num]);
        num++;
        delay(10);
          }

}
void main()
{
        lcd_init();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while(1)
        {        HC_init();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echo)为零时等待while(echo==1)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10);                //100MS
                distance_convert(distance);
                lcd_display();
                delay(20);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