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字库显示数字问题,请教TFT屏显示数字程序的改进

楼主(2013-09-28):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TFT屏,将汉字显示程序改一下显示数字,但只能显示上面的一部分,下面的显示不了,不知为什么,求各位解答
void PutGB2448(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1],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k;

        Address_set(x, y,x+24-1, y+48-1);

        for (k=0;k<4;k++)
         { //4标示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循环查询内码
          if ((codeGB_2448[k].Index[0]==c[0])&&(codeGB_2448[k].Index[1]==c[1]))
          {
            for(i=0;i<144;i++)
                {
                  unsigned short m=codeGB_2448[k].Msk;
                  for(j=0;j<8;j++)
                  {
                        if((m&0x80)==0x80)
                           {
                                LCD_WR_DATA(f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Color);
                                }
                        m<<=1;
                        }
                  }
                }
          }
}
、、、、、、、、、、、、、、、、、、、、、、、、、、、、、、、、
// -------------------------------------------------------------- //
struct  typFNT_GB2448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1];               // 字符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144];                        // 点阵码数据
};

/////////////////////////////////////////////////////////////////////////
// 汉字字模表                                                          //
// 汉字库: 宋体16.dot,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code struct  typFNT_GB2448 codeGB_2448[] =              // ASCII
{"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
...
        0x1C,0x00,,,,,一些数组,没全选}

比如显示数字5,就只能显示上面一部分,E显示上面异步分,相当于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