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实现两路PWM输出点亮两个大功率LED灯,两灯亮度均可用按键调节,

楼主(2013-09-29):
用51单片机实现两路PWM输出点亮两个大功率LED灯,两灯亮度均可用按键调节,且不互相影响(必须使用两路中断)
什么是两路中断?接电路的时候LED前面要接电阻吗?

网友A:
有这方面的例程吧

网友B:
led 前面要接放大电路 还要接电阻   有两路pwm的芯片   5a60s2 好像可以

网友C:
必须使用两路中断 ---- 这 2 个中断与什么条件或什么参数或什么用途..... 相关联? 要 2 个中断很容易,中断后干什么? 为什么而中断?没有具体的内容

网友D(2017-02-17):
本论坛有相关内容,用pwm调节灯的亮度

网友E:
要接电阻的

网友F:
led前面后面接都可以的吧,用来限流的,用外部中断来调节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