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用,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有一张图片
R1 D5之间15v,R2和D6之间12V   R3和D7之间5V
为什么接一个好的5v模块时D7灭了,切之间没5v
帮分析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A(2013-10-06):
“R1 D5之间15v,R2和D6之间12V   R3和D7之间5V
为什么接一个好的5v模块时D7灭了,切之间没5v”
你的表述不知道能有几人看懂?
“R1 D5之间”指的是哪里?“一个好的5v模块”是什么?
“切之间没5v”又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用汉语表述,比用编程语言要简单得多。如果这样的表述............

网友B:
RV2阻值太大了

网友C(2014-08-01):
RV2+R3阻抗值超過1k,R3和D7之间最多能流過15mA電流
因此加入外接負載(5v模块)與D7並聯時,D7與負極間阻抗變小
電壓均降在RV2+R3上,D7電壓不足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