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驱动大功率LED灯

楼主(2013-10-04):
做实验需要用到3W的UV LED 灯,想用单片机控制,但是不知道该用什么驱动

楼主:
驱动电压要求3.4V电流要求750MA

网友A:
采用集成达林顿管,需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集成达林顿管,需要外接电源

外接电源?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B:
单片机引脚接三极管放大三极管后面接继电器继电器后面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引脚接三极管放大三极管后面接继电器继电器后面接负载

谢谢啦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真是不错的资料

网友E(2014-07-09):
很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