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双核"的仪器仪表系统

楼主:
浅谈"双核"的仪器仪表系统请看下面一个普通配置的单片机项目,首先假设条件是输入             1 个开关信号,输入 5 个传感器信号,输出 4 个继电器.

由于继电器需要连接 15 米外的设备,需要使用单股导线为: 120米,如果选择铜芯单股塑料线,

    临时查阅一些网上商家的报价,具体如下:
                    PANDA WIRE 熊猫电线 一般用途单芯硬铜导体无护套电缆 1.5平方100米 60227 IEC 01(BV)(绿色)                 ¥ 145.00                 PANDA WIRE 熊猫电线 一般用途单芯硬铜导体无护套电缆 2.5平方100米 60227 IEC 01(BV)(绿色)                 ¥235.00可以立即得到 120 米导线开支就在 1.2*145=174 元(1.5mm/mm),甚至             1.2*235=282 元(2.5mm/mm).            而传感器呢?如果是直接连接,中间没有变送器或补偿导线,则长度一般就是推荐几米之内,再远就会有误差增大,数据错误的麻烦了.            这种传统结构,还让这些导线的架设或敷设带来额外开支,例如使用保护钢管敷设,钢管就有开支.如此等等,内行人是很清楚的.            参考一些电子产品的做法,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这种开支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本文需要谈谈的"多核"仪表仪器系统.            多核,就是使用多个单片机来构造一套仪表.这和常用的智能手机一样,双核手机,四核手机,不断升级.            利用小导线代替粗导线,可以省钱,利用少数量代替多数量,也可以省钱,利用无线代替有线,更加可以省钱.-----             这些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这种替代的代价问题,技术问题,如果代价太高,或者技术太难,就不容易被大众接受.            下面介绍一个既省钱而又不难实现的实际例子,使用 2 个单片机来构成一套仪表系统. 图示系统使用二只单片机,分别同时处理各自的任务,这一点上说,它把一只单片机分时工作模式变成了二只单片机同时工作的模式,毫无疑问,系统运行处理速度明显是会得到提高.            这种结构,后级单片机不再需要带有测量功能,没有 AD 转换的要求.降低了选择条件和成本......(未完,剩余部分请下载浏览 PDF 文件.) shyqyb.pdf (429.29 KB, 下载次数: 6) 本文仅供参考!------欢迎讨论!欢迎沟通!

网友A(2014-03-17):
很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