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下载程序失败,求大侠支招!

楼主(2013-10-09):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刚买来,下载第一个程序还可以,再尝试下载第二个程序就出现以上那个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重启电脑试试看

网友A:
点了下载后    然后把开发板的电源关掉 再重新打开一次 应该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网友A:
或者你先打开开发板的电源,然后点下载,然后把单片机从卡座上取下来 再重新插上去 也可以下载成功

网友B:
你使用的是郭天祥的51单片机开发板吧,它使用stc89系列的烧录软件时需要冷启动

网友C:
首先确认串口正常,然后把波特率调低,最高最低全调成1200,如果可以再试着把最高波特率调高一些。

网友D:
我把U口拔了再插回去就好了...但是新问题出现了:我点击下载后上电,显示: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E(2016-12-31):
点了下载后    然后把开发板的电源关掉 再重新打开一次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