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3-10-11):
    求助!我想把ADC转换的数据通过单片机先存到扩展的Flash里,存到一定数量时(比如说128M),再通过单片机转存到SD卡上。请问这样可行吗?存储速度怎么样?各位大侠给个意见。
非常感谢!

楼主:
数据从FLASH转存到SD卡,是不是要经过RAM,然后再由RAM存到SD卡 ?

网友A:
可行 但是速度非常慢 128兆赫 估计要一周能搞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但是速度非常慢 128兆赫 估计要一周能搞完

这么慢!主要是哪个部分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但是速度非常慢 128兆赫 估计要一周能搞完

向Flash里存数据可以按字节存吗

网友B:
感觉是在“逗你玩”?

网友C(2017-04-03):
ADC速率如果大于FLASH就需要ram暂存,即用SD卡,还用FLASH重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