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心得汇总(一)

楼主(2013-10-13):
 为什么要掌握这些知识?
  实际上,电子工程师就是将一堆器件搭在一起,注入思想(程序),完成原来的这些器件分离时无法完成的功能,做成一个成品。所需要的技能越高、功能越复杂、成本越低、市场上对相应的东东的需求越大,就越成功。这就是电子工程师的自身的价值。从成本到产品售出,之间的差价就是企业的追求。作为企业的老板,是在市场上去寻找这样的应用;对电子工程师而言,是将老板提出的需求或者应用按照一定的构思原则(成本最低、可靠性最高、电路板最小、功能最强大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短的时间,跟电子工程师的熟练程度、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直接有关。这就是电子工程师的价值。
  将电子产品抽象成一个硬件的模型,大约有以下组成:
  1) 输入
  2) 处理核心
  3) 输出
  输入基本上有以下的可能:
  1) 键盘
  2) 串行接口(RS232/485/can bus/以太网/USB)
  3) 开关量(TTL,电流环路,干接点)
  4) 模拟量(4~20ma、 0~10ma、0~5V(平衡和非平衡信号))
  输出基本上有以下组成:
  1) 串行接口(RS232/485/can bus/以太网/USB)
  2) 开关量(TTL、电流环路、干接点、功率驱动)
  3) 模拟量(4~20ma, 0~10ma,0~5V(平衡和非平衡信号))
  4) LED显示:发光管、八字
  5) 液晶显示器
  6) 蜂鸣器
  处理核心主要有:
  1) 8位单片机,主要就是51系列
  2) 32位arm单片机,主要有atmel和三星系列
  51系列单片机现在看来,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应用,说白了,这个芯片也就是做单一的一件事情,做多了,不如使用arm来做;还可以在arm上加一个操作系统,程序既可靠又容易编写。
  最近三星的arm受到追捧,价格便宜,以太网和USB的接口也有,周立功的开发系统也便宜,作为学习ARM的产品来说,应该是最好的;作为工业级的控制,是不是合适,在网友中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本公司使用atmel ARM91系列开发的1个室外使用的产品,在北京室外使用,没有任何的通风和加热的措施,从去年的5月份到现在,运行情况良好。已经有个成功应用的案例。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应该从51着手,一方面,51还是入门级的芯片,作为初学者练手还是比较好的,可以将以上的概念走一遍;很多特殊的单片机也是在51的核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I/O和A/D、D/A;也为今后学习更高一级的单片机和ARM打下基础。再说了,哪个老板会将ARM级别的开发放在连51也没有学过的新手手中?
  在51上面去做复杂的并行扩展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扩展I/O口和A/D、D/A等等,可以直接买带有A/D、D/A的单片机;或者直接使用ARM,它的I/O口线口多。可以使用I2C接口的芯片,扩展I/O口和A/D、D/A,以及SPI接口扩展LED显示,例如:MAX7219等芯片。
  市面上一些比较古老的书籍中还有一些并行扩展的例子,如:RAM、EPROM、A/D、D/A等,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看了,知道历史上有这些一回事就行了;
  这些知识,是所有产品都具备的要素。所以要学,再具体应用。
  第一课:51单片机最小系统
  实际上,51单片机核心外围电路是很简单的,一个单片机+一个看门狗+一个晶振+2个磁片电容;
  1. 单片机:atmel的89C51系列、winbond的78E52系列,还有philips的系列,都差不多;现在有一些有ISP(在线下载的),就更好用了;
  2. 看门狗:种类很多,我常用的有max691/ca1161和DS1832等,具体看个人习惯、芯片工作电压、封装等。Max系列和DS系列,还有IMP公司的,种类很多,一般只需要有最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原来我使用max691,但是max691比较贵,因为它有电池切换功能,后来新设计电路板,就都采用ca1161了。
  很早以前的电路设计中,现在可能还有人使用,使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达成的上电复位电路;但是,这样的复位电路一个是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网络上能找得到专门论述复位电路的文章;更重要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没有看门狗电路是不行的,当程序跑飞时,回不来了,死在那里。
  常规的做法是买一个专门的看门狗电路,完成复位电路和看门狗电路的功能。
  单片机和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产品是工作在干扰比较大的环境,可以试试选用不同品牌的单片机;原来我在一个光电所,做YAG激光治疗机的控制部分,脉冲激光机的电源放电的时候,能量是很大的,在采取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光电隔离等措施之后,还是不行;后来,选用了intel的8031,就可以了。小声的说:当时的philips的单片机抗干扰性能是最差的,可能跟Philips主要是用在民用领域有关。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口线是最容易引进干扰的地方;在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需要将所有的口线光电隔离。
  3. 晶振:一般选用11.0592M,因为可以准确地得到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也可以使用36.864M,这个频率是1.8432M的20倍,看别人的电路板上用过,我也没有用到。这2种晶振很容易买到,价钱跟12M的一样。书上说,12M的晶振也能得到9600的波特率,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出错一次,好像累积误差一样,比较奇怪。
  即使你的单片机系统不使用RS232接口,也可以做一个Rs232,留着做测试,或者预留等等,没有坏处。除非你的单片机系统的口线不够用了。
  4. 磁片电容:22pf~30pf,可以在有些书上找到什么晶振频率对应什么容量的磁片电容,但是,我都是随便拿来使用,反正在11.0592M下,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用到了更高的频率,最好还是找找资料看看。
  参见以下电路图:
  如果你的单片机系统没有工作,检查步骤如下:
  1. 查看门狗的复位输出,可能的话在电路板上加一个LED,下拉,这样看起来就更方便;要是看门狗复位信号有,往下;
  2. 查单片机,看看管脚有没有问题;一般编程器能够将程序写入,说明单片机是好的;最好手头上准备一个验证过的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在某个口线上输出1个1秒占空比的方波等,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
  加一句:设计产品时,要在关键的地方:电源、串口、看门狗的输出和输入、I/O口等加不同颜色的LED指示,便于调试;作为批量大的产品,可以去掉部分LED,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一方面是流程保密;
  3. 再查磁片电容,有些瓷片电容质量不行,干脆换了;顺便说一下,换器件最好使用吸锡带,将焊盘内的锡吸干净,再将器件拔出,这样不会损伤焊盘内的过孔;再将新的瓷片电容焊接上去的时候,用万用表量量是好的再焊;
  4. 最后只有换晶振了;切记要买好的晶振,有些品牌质量比较好。
  5. 以上按照以上步骤检测时,将无关的外围芯片去掉;因为有一些是外围器件的故障导致单片机最小系统没有工作。

下面我准备写的有以下几课:

  第二课 基本的芯片和分立器件
  2.1 简述
  2.2 74系列
  2.3 CD4000系列
  2.4 光耦与光电管
  2.5 三极管
  2.6 电容电阻
  2.7 固态继电器
  2.8 继电器
  2.9 变压器和三端稳压器
  2.10 开关电源芯片
  2.11 封装知识、芯片批号等
  2.12 接插件
  2.13 器件选购的知识
  第三课 数字量的输入输出
  第四课 单片机的通讯接口
  第五课 单片机系统设计的硬件构思
  第六课 单片机程序的框架(汇编版本)
  第七课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如果程序里面有一些例程,也是已经经过测试可以拿来就用的;实际上是我早年的一些产品的程序的一部分;不好意思,都是汇编的。
  参考书
  1. 周航慈:《单片机程序设计》
  2. 徐涵芳:《MCS-51单片机结构与设计》
  3.何立民:《......》
  有了这些就基本够用了;其它的很多都是资料的翻译;如果英文不好,可以看看;英文好的话,可以不必了,省电钱买开发系统和编程器、开发板什么的,需要什么资料直接下载PDF文件好了。
  要想成为电子工程师,需要宽带,在家里安装包月的adsl或者长宽,绝对值得。

  第二课 基本的芯片和分立器件
  2.1 简述
  有必要对以下系列的芯片和分立器件进行介绍。
  除了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核心外,作为一个产品,由很多东西构成;所以,在讲系统之前,先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并交待。就好像一栋房子,有各种各样的构件组成,下面的这些东东就像砖瓦一样,没有不行。
  2.2 74系列芯片
  74系列的芯片的下载地址:
  74系列的芯片是古老的一族,大部分的芯片现在均已不用了,但是,实际上,在目前的系统中,还能看到一些芯片,有些芯片现在还在系统中使用,例如:
  1、 7404 – 6个反相门
  将输入的TTL逻辑反相,如:0->1,1->0
  2、 7407 – 6个集电极开路门
  由于集电极开路门可以外接高电压,可以最高到DC30V,电流最大到39mA,通常我用它驱动8字数码管和继电器等大电流的负载;开路门内部结构是达林顿管的,输出的逻辑是正的;
  与其类似的芯片是7406,只不过是反相开路门。
  3、 74LS573与74LS373 – 8 数据锁存器
  引入几个概念:
  1.这个就是真值表,表示这个芯片在输入和其它的情况下的输出情况。
  每个芯片的数据手册(datasheet)中都有真值表。
  布尔逻辑比较简单,在此不赘述;
  2. 高阻态
  就是输出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而是高阻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多个芯片并联输出;但是,这些芯片中只能有一个处于非高阻态状态,否则会将芯片烧毁;
  高阻态的概念在RS232和RS422通讯中还可以用到。
  3. 数据锁存
  当输入的数据消失时,在芯片的输出端,数据仍然保持;
  这个概念在并行数据扩展中经常使用到。
  4. 数据缓冲
  加强驱动能力。74LS244/74LS245/74LS373/74LS573都具备数据缓冲的能力。
  OE:output_enable,输出使能;
  LE:latch_enable,数据锁存使能,latch是锁存的意思;
  Dn:第n路输入数据;
  On:第n路输出数据;
  再看这个真值表,意思如下:
  第四行:当OE=1是,无论Dn、LE为何,输出端为高阻态;
  第三行:当OE=0、LE=0时,输出端保持不变;
  第二行第一行:当OE=0、LE=1时,输出端数据等于输入端数据;
  结合下面的波形图,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a. OE=0;
  b. 先将数据从单片机的口线上输出到Dn;
  c. 再将LE从0->1->0
  d. 这时,你所需要输出的数据就锁存在On上了,输入的数据在变化也影响不到输出的数据了;实际上,单片机现在在忙着干别的事情,串行通信、扫描键盘……单片机的资源有限啊。
  在单片机按照RAM方式进行并行数据的扩展时,使用movx @dptr, A这条指令时,这些时序是由单片机来实现的。
  后面的表格中还有需要时间的参数,你不需要去管它,因为这些参数都是几十ns级别的,对于单片机在12M下的每个指令周期最小是1us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如果是你自己来实现这个逻辑,类似的指令如下:
  mov
  P0,A 将数据输出到并行数据端口
  clr
  LE
  setb
  LE
  clr
  LE
  上面三条指令完成LE的波形从0->1->0的变化
  74ls573跟74LS373逻辑上完全一样,只不过是管脚定义不一样,数据输入和输出端各在一侧,PCB容易走线;所以大家都喜欢使用这个芯片。
  4、 74LS244 – 数据缓冲器
  下载地址:
  数据输出能力比较强,输出电流可以到40mA以上;
  4个缓冲器分成2组,具有高阻态控制端口
  5、 74LS245 – 总线缓冲器
  双向数据接口,通常在ISA板卡上可以看到;
  早期的51系统中,为了扩展RAM、eprom、A/D、D/A、I/O等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片子;
  为了增强驱动能力,有时是为了隔离输入和输出,主要是布线方便,象74LS573一样,输入、输出在一侧,经常用到这个片子
  6、 74LS138 – 三-八译码器
  在早期的51系统的扩展中,作为地址选通的片子,可以经常看到。
  另外一个类似的芯片是74LS154,是4-16译码器,现在更是少见了。
  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何立民的经典著作中的有关章节。
  知道有这么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2.3 CD4000系列
  CD4000系列的芯片,除了跟74系列的电气特性有所区别外,例如:
  1) 电压范围宽,应该可以工作在3V~15V,输入阻抗高,驱动能力差外,跟74系列的功能基本没有区别;
  2) 输入时,1/2工作电压以下为0,1/2工作电压以上为1;
  3) 输出时,1=工作电压;0=0V
  4) 驱动能力奇差,在设计时最多只能带1个TTL负载;
  5) 如果加上拉电阻的话,至少要100K电阻;
  6) 唯一现在使用的可能就是计数器,CD4060的计数器可以到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这个74系列的做不到这么高;
  下载地址:
  2.4 ULN2003/ULN2008
  它的内部结构也是达林顿的,专门用来驱动继电器的芯片,甚至在芯片内部做了一个消线圈反电动势的二极管。ULN2003的输出端允许通过IC 电流200mA,饱和压降VCE 约1V左右,耐压BVCEO 约为36V。用户输出口的外接负载可根据以上参数估算。采用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电流大,故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或固体继电器(SSR)等外接控制器件,也可直接驱动低压灯泡。
  经常在工控的板卡中见到这个芯片。
  有个完全一样的型号:MC1413,不过现在好像不怎么见到这个型号了,但是管脚与2003完全兼容。
  ULN2003可以驱动7个继电器;ULN2008驱动8个继电器。
  ULN2003下载地址:
  500){this.resized=true;this.style.width=500;}"> http://www.hqew.com/ document .detail.asp?pdid=148212
  ULN2008下载地址:
  没有找到。奇怪啊。
  2.5 光耦
  光耦是做什么用的?光耦是用来隔离输入输出的,主要是隔离输入的信号。
  在各种应用中,往往有一些远距离的开关量信号需要传送到控制器,如果直接将这些信号接到单片机的I/O上,有以下的问题:
  1) 信号不匹配,输入的信号可能是交流信号、高压信号、按键等干接点信号;
  2) 比较长的连接线路容易引进干扰、雷击、感应电等,不经过隔离不可靠
  所以,需要光耦进行隔离,接入单片机系统。
  常见的光耦有:
  1) TLP521-1/ TLP521-2/ TLP521-4,分别是1个光耦、2个光耦和4个光耦,HP公司和日本的东芝公司生产。
  发光管的工作电流要在10mA时,具有较高的转换速率;
  在5V工作时,上拉电阻不小于5K,一般是10K;太小容易损坏光耦;
  2) 4N25/4N35,motorola公司生产   隔离电压高达5000V;
  3) 6N136,HP公司生产
  要想打开6N136,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大概在15~20mA左右,才能发挥高速传输数据的作用。
  如果对速率要求不高,其实TLP521-1也可以用,实际传输速率可以到19200波特率。
  选择光耦看使用场合,tlp521-1是最常用的,也便宜,大概0.7~1元;
  要求隔离电压高的,选用4N25/4N35,大概在3元左右;
  要求在通讯中高速传输数据的,选用6N136,大概在4元左右。
  光耦应用的原理框图如下所示:
  1. 输入干接点隔离
  2. 输入TTL电平隔离
  3. 输入交流信号隔离
  4. 输出RS232信号隔离
  5. 输出RS422信号隔离
  光耦除了隔离数字量外,还可以用来隔离模拟量。将在今后的章节中描述。
  2.6 三极管
  2.6.1 三极管的4种工作状态
  1) 饱和导通状态
  饱和导通=0
  2) 截止状态
  饱和导通=1
  3) 线性放大状态
  作为低频放大器时使用,具体的可参见有关电子线路的书籍;
  4) 非线性工作状态
  在无线电通信系统中,作为混频器等使用。具体的可参见有关电子线路的书籍;
  愚记得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在80年代初期有一套《电子线路》5本,是电子专业的书籍,比较难懂;现在,即使是在电子专业的学生中,也应该降低了对三极管的哪些复杂的参数的要求了吧;在实际使用时,即使是模拟电路、非线性电路,也都是集成电路了,谁还使用三极管自己做呢?如果万一需要,现学也来得及。这套书很强的。编写人在那个年代肯定都是牛人。
  参见下图:
  当单片机的口线输出电平为1时,三极管的be结导通,ce结导通,输出的电压值为0V;
  当单片机的口线输出电平为0时,三极管的be结不导通,ce结截止,输出的电压值为5V;
  在这种数字电路的应用中,相当于三极管是一个反相开路门。
  计算是否导通,公式如下:
  I=B(放大倍数,希腊字母的贝塔)×Ibe
  当Ice<I时,即为饱和导通;
  相差越大,饱和程度越深,Vce越小,三极管的输出内阻越小;
  这个概念要用到光电管中。
  设计使用时大概算算,心里有个数;在电路板上试试,行的通,那就是它了。可以测量Vce值,至少要小于0.1V就可以了。
  常用的PNP三极管是2N5551,驱动40mA的LED(电压在24V)、蜂鸣器等均没有问题。
  2.6.2 三极管的具体应用
  实际上,已经有象7407、ULN2003可以取代三极管在数字电路中的作用;但是,有时是受到PCB面积的制约,有时是为了降低成本,有时是因为布局方便,在1~2个输出点时,还是可以使用三极管来做驱动的。
  例如:驱动一个蜂鸣器;往往系统中的蜂鸣器跟其它驱动设备,继电器等,距离较远;这时,没有必要使用一片7407,或者ULN2003来驱动;驱动的接口如下:
  上午赶紧到中发去转了一圈,看了看单片机方面的书,让我失望。
  这些书的大部分内容还都是将51的技术资料美捶 胍幌拢 由弦恍┎⑿薪涌诘男酒 ?255/8155/8253/AD0809/DAC0832等等,就是一本单片机的书籍了。还挺贵。可怜的学生花了几十大元买来,学到的是陈旧的知识。
  看了又看,想了再想,老树买了2本:
  1)MCS-51系列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系统配置与接口技术 何立民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35元人民币
  2)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 沙占友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3元人民币
  何立民先生的巨著影响了看来不止是一代人,至少是2代人、三代人以上。主要的好处是体系比较完整,包括了单片机的核心、芯片的时序与扩展、输入与输出(在何老师的编著中叫前向、后向、人机、相互通道,只是说法的不同),应用程序设计、抗干扰技术,应该是,是一个大全了。
  愚斗胆建议何老师将该巨著修改如下:
  1) 将并行扩展的有关内容以及一些现在不用的内容,如GP16打印机等,放在新编著的书的光盘内容中,这样篇幅可以减少,又不至于查询不到;这些内容,在书中一带而过;
  2)新增:I2C的数字和模拟的扩展内容和相应的用单片机口线模拟I2C总线的程序;
  3)新增:电源部分,包括:DC/DC模块,MAXIM、LINEAR公司的step-up/step-down等芯片的内容,还有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等内容;
  这样,就能焕发出更新的活力。
  沙占友的书中有一些新的内容,象时钟电路SD2000、电源部分,都是愚所激赏的,跟别的书籍相比,内容新,基本没有重复的地方。
  如果初学者能买到周航慈的《单片机软件设计技术》,再下载一套89C51或者78E52的数据手册,随便从哪里找一本详细讲51语言的书,也就行了。这样的书,最好从图书馆借来看看。何老师的书中也有一部分内容,讲程序设计的,没有详讲语言。其实最好的就是原来徐涵芳老师编著的那本小册子,好像是《51/96单片机设计技术》。好在是原汁原味,篇幅小而精干,也不贵。
  手边的参考书有以上三位老师的编著就可以了,其它的,随便看看,如果有用,记住器件的名字,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看看就行了。
  2.7 光电管
  我这里所谓的光电管有2种:
  1) 反射型光电管
  2) 对射型光电管
  这2种产品在市场上又可分为调理好的和没有调理好的;
  这2种光电管在电子产品世界和电子技术应用杂志上都有大量的广告。随便找一本都有。
  我所说的调理好的指的是内部已经加了限流电阻和输出的放大驱动电路了。它的特点是只有3根线,电源2根,输出信号一根,TTL电平的;但是,有时受到某种限制,需要使用没有调理好的,怎么办呢?
  参见下图:光电管原理框图
  这种没有调理好的光电管在使用时,需要做一块小的电路板,在发光管加限流电阻,在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加上拉电阻到5V,如下图所示:光电管工作框图1。
  但是,在使用中我发现,输出的信号不稳定,尤其是在使用比较长的电缆传输到单片机的时候;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由于反射或者对射的红外光落在光电三极管的靶面上,光强未能导致光电三极管深度饱和,使得输出的内阻偏大,肪车脑肷 偷缋碌母扇判藕湃菀自谙呗飞系 拥脑倒剩?br>
  为了可靠工作,仿照达林顿管的结构,在光电三极管的输出端加一个限流电阻接到NPN的B结,当无光的时候,2N5551饱和导通,输出电压为0V;实际测量小于0.1V;当有光,甚至是弱光时,2N5551截至,输出电压为5V。将3K电阻换成更大或更小的电阻,可以调整光电三极管的输出的灵敏度。
  具体工作过程可以自行分析,做个实验。
  2.8 电容
  2.8.1 电容的主要种类
  电容有以下几大类:
  1) 电解电容
  2) 独石电容
  3) 磁片电容
  4) 胆(左金右旦)电解电容
  5) 涤纶电容等
  电容的指标是:耐压值和电容容量。例如:220u/50V,就是说,这个电解电容耐压值为50V,容量为220u。
  电容的容量跟电容的介质有关。
  顾名思义:
  电解电容为电解质作为介质的,铝作为电极;
  独石电容是使用石头作为介质的;
  磁片电容是磁片作为介质的;
  胆(左金右旦)电解电容使用电解质作为介质,但是,电极采用胆(左金右旦)金属。
  涤纶电容采用涤纶作为介质。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拆一个电容看看。
  2.8.1 电容的使用场合
  1. 电源稳压和滤波
  电解电容主要是用来稳压和低频交流滤波的;高频滤波是使用磁片电容和独石电容。
  当电解电容作为稳压时,接在整流桥和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端,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其工作机理相当于一个水库,从上游来的带有波浪的水到了水库,就变的平滑了。
  但是,铝电解电容的电解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干涸,所以在设计时需要留有余量,保证系统正常工作到它的寿命。
  有些远端供电的直流电源,接到电路板的输入端时,需要在电路板的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大的电解电容,通常可以是220u/25V,这样,这块电路板需要供电时,不是直接从电源处取,而是从电容中取电,可以得到稳定的电流供给;
  但是,电解电容只能滤除低频的波动;对于直流电源中的高频波动,可以加一个0.1u或0.01u的独石电容或者磁片电容。
  很多教科书都指出,在每一个芯片的电源和地两端接一个0.1u或0.01u的独石电容或者瓷片电容,解决芯片的供电过程中,由于电路板的走线电感产生的电源开关噪声尖峰。这种作用下的电容叫去耦电容。这是电路板的常规的设计;
  2. 定时参数
  对于象555这样需要外接电容产生稳定的脉冲的器件,涤纶电容是首选。可以想象,涤纶一层又一层缠绕,受到温度变化引起的涤纶的面积的变化的相对值要远远小于独石电容的介质石头受到温度变化而引起的变化值。
  3. 产生其它电压
  有些需要从单一电压产生其它的电压的芯片,如:max232,需要外接电容才能实现。
  参见max232技术资料。
  外接01.u的胆电容。
  2.8.2 电容的封装
  电容有直插和表面贴的不同封装。
  电解电容表面贴封装的通常耐压值不超出25V,电容值不超出100u。再大,就只好使用直插的了。其它的电容,磁片和独石都有表面贴封装的。
  2.9 电阻和电位器
  2.9.1电阻的种类
  2.9.1.1 普通电阻
  电阻种类按照工艺可以分为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
  按照功率可以分为小功率电阻和大功率电阻,大功率电阻通常是金属电阻,实际上应该是在金属外面加一个金属(铝材料)散热器,所以可以有10W以上的功率;在电子配套市场上专门卖电阻的市场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金属电阻通常是作为负载,或者作为小设备的室外加热器,如,在CCTV的一些解码器箱和全天候防护罩中可以看到。
  电阻在电路中起到限流、分压等作为。通常1/8W电阻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使用。但是,在作为7段LED中,要考虑到LED的压降和供电电压之差,再考虑LED的最大电流,通常是20mA(超高亮度的LED),如果是2×6(2排6个串联),则电流是40mA。
  不同厂家选用不同材料的,压降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加上电试一下,但是,不要让Led的电流超出20mA(单只LED),这时加大电流亮度也不会增加,但是LED的寿命会下降,限流电阻的大小就是压降除以电流。电阻的功率随之可以算出。
  这个使用初中的知识就够用了。
  2.9.1.2 电位器
  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在初中学物理时,中学老师拿一个很大的圆筒状的东东,上面有一个滑杆,跟这个东西很类似。
  它的阻值在1~n之间变化。
  N=102、502、103……
  102=10*10的2次方,也就是1000欧姆,1K
  同理,502=5K。
  这种表示的方法跟电容是一样的。
  电容104=10*10的4次方pf,电容的基本单位是pf,1u=1000000pf,所以,104=100000pf=0.1u;
  电位器又分单圈和多圈电位器。
  单圈的电位器通常为灰白色,面上有一个十字可调的旋纽,出厂前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不在2头;
  多圈电位器通常为蓝色,调节的旋纽为一字,一字小改锥可调;
  多圈电位器又分成顶调和侧调2种,主要是电路板调试起来方便。
  有些是仪器仪表设备,通常是模拟电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需要调节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有些是设备本身就需要输出一个可变的东东,如电压和电流,也需要一个电位器。
  2.9.1.3 排电阻
  是sip n的封装,比较常用的就是阻值502和103的9脚的电阻排;象sip9就是8个电阻封装在一起,8个电阻有一端连在一起,就是公共端,在排电阻上用一个小白点表示。排电阻通常为黑色,也有黄色;51系统的P0需要一个排电阻上拉,否则,作为输入的时候,不能正常读入数据;作为输出的时候,接7407是可以的,不需要上拉电阻;但是,接其它的芯片,还是不行。有兴趣可以看看51的P0的结构;没有兴趣,依葫芦画瓢,照做没错。
  2.9.1.4 光敏电阻
  当照在光敏电阻上的光强变化时,电阻值也在变化。显然这是半导体材料的特性。
  使用光敏电阻可以检测光强的变化。
  思考题1:
  有一个LED显示设备,要求,当光强变化的时候,LED的亮度随着光强变化;光线越强,LED越亮;反之亦然。怎么使用单片机实现此项功能?可以是多级调光,如8级调光;也可以做成无级调光。
  2.9.2 电阻的封装
  电阻的封装有表面贴和轴向的封装。
  轴向封装有:axial0.4、axial0.6、axial0.8等等;axial在英语中就是轴的意思;
  表面贴电阻的封装最常用的就是0805;当然还有更大的;但是更大的电阻我想就不是很常用了。
  电位器的封装在protel的书种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但是如果直接使用,可能会有一些偏差。老树早期就犯过这种错误,导致电位器旁边的器件安装费劲。
  搞硬件和软件是有所不同的,搞硬件的人,一定要精确。
  在硬件上的一个小的错误,都会造成这块板的推倒重来;因为产品是不能有飞线的;而这个小小的错误相当于软件上的一条语句,在软件调试阶段悄悄改掉,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在PCB上,特别恶心。而且谁都知道-老板最知道。
  什么是精确呢?
  1. 对你所要实现的工作的目标理解准确;
  2. 对你的电路图要清楚每一个器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明白,可以找一个专家问问,得到确认;如果不清楚,可以先试试;
  3. 对每一个器件的封装要严格把握,该是什么形状、外形一定要完全一致;还有考虑到空间是不是对其它的板卡器件有影响;对边缘连接器件与电路板的边缘之间的距离、ISA和PCI的边缘连接件与挡板之间的关系要完全把握才能去做电路板;否则只是浪费金钱和时间;
  对边缘器件与边缘之间的距离要是不能有把握的话,可以找3个人,每个人都计算一遍,取个平均值,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4. 对单片机的资源能不能作成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把握,CPU运算速度和字长、内存够不够大、程序存储器够不够大,需要仔细的规划;
  5. 原理图经过专家认可无误后,画出来的PCB需要做网络检查,做到与原理图完全一致;
  精确,实际上是敬业的精神。
  2.10 继电器
  2.10.1 继电器
  继电器,就是利用继电器的线包在加电后产生的磁力,将2个电极吸合在一起;初中还是高中的物理有它的原理。有兴趣可以打开一支看看,很好玩的。
  继电器有:
  1) 公共端:COM
  2) 常开:normal open,NO
  3) 常闭:normal close,NC
  继电器主要指标:
  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有直流和交流的2种;
  在PCB上,通常是直流的;交流的继电器通常是AC24V的居多,当然,还有AC220V的。交流的继电器国产的比进口的,比如,idec,OMRON,fujitsu便宜很多,当然,质量也差一些。
  可以在百度上专门搜索一下继电器,上面有一些厂家产品的介绍。
  常用的小功率的继电器是national 的居多,OMRON也有,便宜一些,一盒50只。
  常用的电压有:
  DC5V/DC9V/DC12V/DC24V等;
  根据触点数量,可以分为:
  单刀单掷/SPST
  单刀双掷/SPDT
  双刀双掷/DPDT
  四刀双掷等/?
  还要根据触点容量来分。
  一般的都是DC30V/1A或者DC30V/2A,AC110V/0.2A,再大,就不能使用继电器了,因为在触点切换,电流通过的瞬间,会产生拉弧,烧毁触点,使得切换不可靠;这是,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实际上,在PCB上的继电器的任务就是给出一个干接点信号,作为控制信号使用,传递的是一个信号,而不是能量。或者控制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等,让大功率的开关去控制功率的传递;但是,后者也不如固态继电器来得方便。
  继电器的封装通常是DIP16或者以上;也有更小的继电器,但是,价钱跟DIP16的差不多。
  注意:DIP16的继电器只有8个管脚;所以设计封装时,不要图省事直接使用DIP16,这样容易在焊接的时候焊反了,导致出错。要专门设计继电器的封装,该有几个脚就使用几个脚。
  2.10.2 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说白了,就是使用发光管触发的过零触发的可控硅。
  可以说,跟光耦很相似,也是4个管脚,只是区别在:
  4) 直接使用直流电压控制;可以认为内部已经有了一个限流电阻;
  5) 接收光信号的一端是过零触发的可控硅;
  可以说是一个电子开关,无触点的继电器。
  因为无触点,所以可以通过大电流而不产生拉弧,工作寿命与开关次数无关。
  触点作为信号使用的继电器的时间的工作寿命是100万次到300万次,可以查看技术手册;
  固态继电器可以认为是无限次的,所以在大电流和频繁开关的场合,使用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触点通过的信号通常是交流电压,但是也有直流电压的。
  固态继电器可以通过AC220V或者AC380V以下的交流电;它的2个指标:
  1) 工作电压,通常为DC5V和DC12V,也有DC24V的;
  2) 工作电流:AC220V/1A/2A/4A不等。
  国产的固态继电器质量不错,跟进口的没有区别,就是封装的质量太差,一批买回来,个个都不一样,焊在电路板上东倒西歪,不美观;至于小功率的国产的继电器市场上比较少见,有也不敢使。
  进口的固态继电器有美国的和日本的,4A以上的比较贵,日本的OMRON的固态继电器2A的才卖8元,侃侃价估计还能便宜,体积小,封装绝对的准确,可以很整齐地在电路板上排列,不占地方;
  什么时候国货也能象日本的那样好?
  什么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象日本人那样的敬业?
  这个论坛不是骂日本人的地方,所以不往下说了;老树愿意将自己的一点微薄的经验献给大家。在电子产品应用的中端低端市场将外国产品赶出中国市场我想中国人还是可以做到吧。
  2.11 线性电源:变压器、整流桥与三端稳压器
  什么是线性电源?为什么叫线性?老树查了网络上的资料,也没有答案,只好等待高明教我。
  PCB上需要供电,就需要电源。电源分2种,一种是线性电源,象7805,就是线性电源;
  一种是开关电源,是将AC220V直接整流滤波成高压,推动功率管工作在100Khz以上,再整流滤波成低压。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可以通过百度查到。
  线型电源需要工频变压器,将AC220V变换成低压,经过全桥的整流,和大电容的滤波,成为脉动的直流,再经过三端稳压器,输出直流电压。
  输出端还需要大的电解电容滤波。注意这时要选用足够大的电容容量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耐压值不够,你就等着听响吧。电容容量不够,整流输出的电压和输出的电压的压差不够,输出电压会有纹波,单片机系统工作不正常。
  通常电路板上需要的是DC5V,一般来说,现在的电路板,一片7805,再加散热片也基本够用了。功率越大,散热片也越大。
  变压器有多种规格:
  1、 普通E型矽钢片绕制的变压器,现在最大量的是广西普宁雄英出的变压器,通过了长城认证,质量是不错的,最大的好处是便宜,现货量大;通常的规格是单9V、12V,双9V、12V等;可能这个地方出矽钢片,有这样的矿藏。
  2、 环型变压器,象个椭圆型;
  3、 最近好像圆形的变压器也多起来了,后2种变压器应该是漏磁小、发热少、效率高,大功率的整流时使用,当然单位瓦数也贵啊,按照1元/W计算预算应该差不多了。
  这2种变压器都需要定制,可以定制各种规格的。
  4、 焊在电路板上的变压器,比较有名的是兵字品牌。在《电子技术应用》和《电子产品世界》上常年做广告。秦皇岛也有一家,好像叫耀华。
  怎么计算变压器需要多大的功率?
  首先,计算功耗。比如:Dc5V/0.25A,也就是1.25W的功耗。
  7805效率50%,变压器效率50%,就是说,需要6W的变压器。
  Dc5V/0.25A的输入压差大概在3V,6V的变压器整流出来的电压是大约6×1.4=8.4V,也差不多了。所有选用AC6V/6W的变压器。再到市场上找一个差不多的变压器用上就行了。
  注意:电流越大,压差越大;在电路工作的时候,可以拿示波器看看电源的波形是不是平稳。
  78系列的芯片做的比较多而好的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LM780X和摩托罗拉公司MC780X 等2大系列。
  78系列是高压差的稳压芯片,现在有低压差的稳压芯片,其机理参见沙占友老师的书籍。有LM2930、LM2937、LM2940C、LM2990等4个系列。
  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源供给,或者使用开关电源,或者去买成品的线性电源,象辽宁朝阳4NIC的电源,质量不错,价格也不错。
  附:在网络上找到的一篇文章: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区别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因而发热量大,效率低(35%左右),需要加体积庞大的散热片,而且还需要同样也是大体积的工频变压器,当要制作多组电压输出时变压器会更哟蟆? 氐缭吹牡髡 芄ぷ髟诒ズ秃徒刂磷刺 蚨 ⑷攘啃。 矢撸?5%以上)而且省掉了大体积的变压器。但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上面会叠加较大的纹波(50mV at 5V output typical),在输出端并接稳压二极管可以改善,另外由于开关管工作是会产生很大的尖峰脉冲干扰,也需要在电路中串连磁珠加以改善。相对而言线性电源就没有以上缺陷,它的纹波可以做的很小(5mV以下)。对于电源效率和安装体积有要求的地方用开关电源为佳,对于电磁干扰和电源纯净性有要求的地方(例如电容漏电检测)多选用线性电源。另外当电路中需要作隔离的时候现在多数用DC-DC来做对隔离部分供电(DC-DC从其工作原理上来说就是开关电源)。还有,开关电源中用到的高频变压器可能绕制起来比较麻
  2.12  开关电源芯片
  相对于线性稳压器来说,开关电源在计算机主板上、工控机主板和各种各样的电路板上起着电压变换的作用。例如:将低电压,比如:电池转换成稳定的3.3V或者5V,或者将高电压转化成DC5V、DC3.3V,或者将DC5V转换成3.3V和1.8V,例如,ARM的电路板就需要这样的芯片,3.3V给ARM供电,1.8V给arm的core供电。以上
  由于采用了开关电路,电源芯片的工作频率高,发热小,效率高。
  同样的,还是芯片的巨头,MAXIM、LINEAR和TI等公司在电源转换芯片上是最为卓越,无论从产品的种类,还是质量都是上佳的;
  经常看电子产品世界和电子技术应用的网友一定对maxim的电源芯片印象巨深。五花八门的电源芯片,让你无法选择到底选用那种是自己的所需要的。
  在maxim的产品树中,对电源是这样分类的:
  Power Supplies and Battery Management
  tchmode DC-DC Power Supplies 408
  Isolated Power Supplies 22
  Low-Dropout Linear Regulators 75
  White LED Drivers 13
  Low-Side MOSFET Drivers 14
  High-Side MOSFET Drivers 6
  ORing MOSFET Controllers 2
  Battery Chargers 36
  Battery Protectors, Selectors and Monitors 17
  Regulator + Reset Circuits 4
  Current Sense Amplifiers 22
  LCD/ECB/CCFL Display Bias Supply 87
  ALSO SEE: Hot-Swap and Powertching
  ALSO SEE: Voltage References
  我们经常使用到的tchmode DC-DC Power Supplies ,这里有分成n种。老树比较熟悉的是step-down电源芯片,也就是所谓的从高电压下降到低的电压的芯片;从低到高,当然是step-up电源芯片。
  象philips的电动剃须刀,里面肯定有电源管理芯片,当电池电压下降,但是,电池又有电的时候,能够输出恒定的电压,榨干电池内的最后一点电能,能够舒适地使用一段很长的时间。
  比如,你的电路板上只有DC24V电压,但是,还需要Dc5V/2A的电源,这么高的压降,使用线性稳压器显然不合适,如果使用DC/DC模块,成本太高,体积也比较大,所以,得选用一款芯片完成这个功能。
  按照maxim给出的复杂的选择,根据你的要求,多选择几项,maxim会给出一个清单,在清单中去选择你最适合你的需求的芯片。
  老树原来使用过的完成此项功能的芯片是:MAX724、LT1076;这2款芯片需要1个50uH的电感才能输出Dc5V电源;但是,这种开关电源芯片有个好处,就是输入只要在它的允许的范围内波动,或者负载在变化,输出DC5V电源十分稳定。
  电源的范围从Dc10V~DC40V,max724均能输出5A的DC5V电源。
  在沙老师的书中,也介绍了几款电源转换芯片,可供参考。
  如果是作为隔离电压产生,例如:5V转换成隔离的5V,用在光耦、通讯等电路中,去自己做隔离电路就有点划不来,不如去买现成的DC/DC模块。这点国产的模块做的不错,象老树常用的Dc12V/DC5V500mA的模块,大约30元,质量还是不错的。
  比较有名的电源转换模块,如:
  如果是作为隔离电压产生,例如:5V转换成隔离的5V,用在光耦、通讯等电路中,去自己做隔离电路就有点划不来,不如去买现成的DC/DC模块。这点国产的模块做的不错,象老树常用的Dc12V/DC5V500mA的模块,大约30元,质量还是不错的。
  老树常用的电源转换模块,如:
  北京星原丰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SAPS系列DC/DC模块,这种模块很多厂家都是兼容的;
  电源转换模块还有AC/DC、DC/AC等不同;具体不同可以参看厂家网站。
  厂家链接: http://www.saps-bj.com/index.htm
  另外一家生产微电源模块的厂家是:深圳市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厂家链接:
  这种电源模块国产的质量不错了,完全可以取代进口产品。
  DC/DC模块完全可以将输入输出的电源地连接在一起,作为普通的非隔离的电源转换器使用。
  2.13 器件选购、芯片批号、封装知识等
  在市场上买芯片,千万注意不要买到旧片、拆机片;旧片、拆机片有些凑合能用,有些干脆不行;即使现在能用,寿命肯定有限;
  旧的就是旧的,肯定瞒不过有心人;主要是从芯片的管脚的崭新程度、芯片印刷的质量等仔细观察。
  旧的芯片往往管脚参差不齐、搪锡发乌、包装的管子不够新;而且往往是芯片的表面发白,那是因为被打磨过了,然后重新丝网印刷上厂家名称、批号等;
  所以最好是买激光打标的器件,激光打标的产品肯定是新货,或者没有使用过的货;而且买的时候需要注意,器件的批号最好是最近当年的或者是最近几个星期的产品;总而言之,别花冤枉钱,还影响产品的质量。
  同样的产品,不同厂家的质量也不一样。我比较喜欢的是美国TI、摩托罗拉MC、MAXIM、LINEAR的产品;假的也少;
  例如,max7219芯片上有一下标志:
  MAX7219CNG
  MAXIM就是芯片的厂家;
  MAX7219CNG是厂家的型号,CNG跟封装和7219这个系列产品的细微的差别有关;
  03是指2003年;23是指该年的第23周;一年是52周,所以这个数字不会超出52;
  激光打标是在芯片上形成一个暗色的与芯片表面有一个明显对比的标志;中关村的大恒公司就有激光打标机的业务;但是未必是在芯片上打标;
  有时,激光打标会产生类似暗黄色的标志,这跟激光器功率和芯片封装材料有关。
  关于CA1161看门狗的原理和应用参见以下链接:
  关于电源监控和看门狗的原理(略)

网友A:
像这样的好帖子一定要多分享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