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elay延时时。定义char型变量比int型变量快

楼主(2013-10-13):
我在写程序时发现了做delay延时时,定义成char型变量和int型变量时间不同。不知是我编的程序有问题还是,确实两者有区别特想高手给解答一下。
void delay( int x)
{
     int y;
     for(;x>0;x--)
          for(y=100;y>0;y--);
}
当把y改为char型时时间就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现象是对的。
int 是16位,char是8位,对于8位单片机来说,处理8位数据,比处理16位数据要快得多。

哦,谢谢了

网友B:
你说的现象是对的。
int 是16位,char是8位,对于8位单片机来说,处理8位数据,比处理16位数据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