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编程时按哪个键都是空格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3):
本人是菜鸟,可能我问的问题很简单,但对我来说很重要,望指点,谢谢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你重新装这个试试我一直用的这个没有问题 先把原来的卸载掉

网友A:
是不是键盘被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被卡住了?

不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打字都没问题,只是在keil里出的问题。我有时按住shift+空格就能给变好了,只不过有时得按好多次,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以为是keil里面有哪些特殊键盘操作设置我不知道误按了的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你重新装这个试试我一直用的这个没 ...

嗯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你重新装这个试试我一直用的这个没 ...

还是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B(2016-12-17):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B:
长键是空格

网友C:
liuzhaoxin1020翻箱底啦???怎么把2013、14、15的老黄历都翻出来,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