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14):
请教一下各位,我做了一个倒计时的程序,用了两个定时器,一个扫描数码管一个计时。我想做当分和秒都到0的时候蜂鸣器响1秒,可是程序做好以后别的都正常,就是蜂鸣器响的时候,数码管就会全部熄灭,只有随机一位数码管显示0,蜂鸣器停止后显示才会恢复正常。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前段时间做了一个交通灯也是这样,两个定时器会互相影响。
这是定时器部分的程序:(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void time_T0() interrupt 1          //扫描数码管
{
  TH0=0x47;                //定时器0重装初值
  TL0=0x47;
  count++;
  if(count==3)
   {
     count=0;
         P0=table[dispbuf[dis]];  //数码管 段
         P2=tabwei[dis];                  //数码管 位
         dis++;
         if(dis==8)
            dis=0;
   }
  dispbuf[0]=minute/10;        //显示分十位
  dispbuf[1]=minute%10;        //显示分个位
  dispbuf[2]=second/10;        //显示秒十位
  dispbuf[3]=second%10;        //显示秒个位
}

void time_T1() interrupt 3          //计时
{
  TH1=0xdb;           //定时器1重装初值
  TL1=0xff;
  time++;
  if(second==0&&minute==0)  //当分和秒同时为0时
   {
         TR1=0;        //关闭定时器1
         minute=0;
         second=0;
         beep=0;        //蜂鸣器开
         delayms(1000);        //延时1秒
         beep=1;         //蜂鸣器关
   }
  if(time==100)
   {
     time=0;  //time加到100归零
         second--;        //秒减1
         if(second==-1)
          {
                second=59;        //秒减到0时,重新回到59
                minute--;        //分减1
          }
   }
  dispbuf[0]=minute/10;
  dispbuf[1]=minute%10;
  dispbuf[2]=second/10;
  dispbuf[3]=second%10;
  dispbuf[4]=num1/10;
  dispbuf[5]=num1%10;
  dispbuf[6]=num2/10;

网友A:
delayms(1000);导致,这个函数写在了中断里面,导致另一个中断不能及时响应,建议中断里面的程序尽量少、精简
你这个也可以通过修改中断优先级来决解,使T0中断优先级高于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ms(1000);导致,这个函数写在了中断里面,导致另一个中断不能及时响应,建议中断里面的程序尽量少、精 ...

谢谢指导,还想问一下
if(second==0&&minute==0)  //当分和秒同时为0时
   {
         TR1=0;        //关闭定时器1
         minute=0;
         second=0;
         beep=0;        //蜂鸣器开
         delayms(1000);        //延时1秒
         beep=1;         //蜂鸣器关
   }
这段程序如果不放在中断里,放到主程序里也不能正常运行时为什么呢?还有,怎么样修改中断优先级呢?我刚开始学习使用定时中断,麻烦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ms(1000);导致,这个函数写在了中断里面,导致另一个中断不能及时响应,建议中断里面的程序尽量少、精 ...

我知道了,设置PT0=1,把T0设为高级中断,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A:
放到主程序里,估计会一直叫个不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