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3-10-15):
我们主要要实现一个STC89C52RC单片机控制四个57两相步进电机,对应有四个驱动模块,需要实现的功能:
1、开关1 按下一次四个步进电机同步正转一定圈数
2、开关2 按下一次四个步进电机同步反转一定圈数
3、开关3 按下一次其中两个步进电机正转一定圈数
4、开关4 复位开关,步进电机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A(2014-03-14):
如果要控制四个电机,只有使用专用的电机驱动芯片才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