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单片机,遇到难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10-15):
编了一个单片机接收的小程序,但每次都要将串口调试助手的串口开关一次,才能发送新的数据,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
}
void  wer()  interrupt  4
{
RI=0;
  P1=SBUF;
}

网友A(2017-09-08):
中断应该是这样:先接受数据接受完了再情接收标志   P1 = SBUF;RI = 0;而不是你现在这样

网友A:
先接收完数据在清接收标志位    P1= SBUF;  RI=0;

网友B:
慢慢研究 以后自然会懂得 主要是 坚持

网友B:
格式放好看点呀 慢慢来 不急那点时间

网友C:
P1=SBUF;这里的中文分号要改为英文分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1=SBUF;这里的中文分号要改为英文分号。

其实这个影响不大吧,只要一编译就能发现了。。。。

网友D: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if (A == 1)
    {        A =0;
        P1 = SBUF;
    }
}
}
void  wer()  interrupt  4
{
  if (RI == 1)
  {
       RI = 0;
       A = 1;
   }
}

你试试这样可不可以?我加了个变量A,我也是刚开始学单片机的,之前做了个类似的程序 :在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原样发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中断应该是这样:先接受数据接受完了再情接收标志   P1 = SBUF;RI = 0;而不是你现在这样

这个应该没影响的吧,我也是先清零再给数据,而且能实现效果

网友A(2020-09-26):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没影响的吧,我也是先清零再给数据,而且能实现效果

你把主函数的while(1) {    }  写成while(1);

网友E:
先定义一个接收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data=0;
sbit  Flag_Rxdata=0;
void main ()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if (Flag_Rxdata)
    {   Flag_Rxdata=0;
        P1 = Temp_data;
    }
}
}
将中断改写一下:
void  we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Temp_data = SBUF;
       Flag_Rxdata=1;
   }
}
这样子去调试一下。

网友F:
可能只是你用的串口助手的问题,如果是用usb转串口线,那更可能是转换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