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制作的打铃仪制作成功

楼主(2013-10-16):
  用DS1302制作打铃仪是最好不过的,因为DS1302耗电极小,使用备用电池后,在断电(5V)情况下仍能保证正常的走时。本人制作的打铃仪是选用DS1302,经过自己的编程与调试,终于取得实验的成功。打铃仪有两种,A型是将打铃时间直接写入程序中,外部无法更改,但能保证不会因用户输入错误而导致打铃时间混乱;B型是用24C02来存储打铃时间,这一种用户可以按照说明存入或删除打铃时间。24C02在断电情况下也能保存已经存入的打铃时间。两种都各有优缺点,一般来说,A型操作方便,只能调整当前时间就行了,但要更改打铃时间必须修改程序再写入芯片,这一种适应于本人服务范围内的单位。而B型操作较麻烦,操作者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才能对打铃时间进行编入或删除,当然误操作也不会导致打铃仪报废。
下面是电路图:
下面是检测打铃时间的部分程序:
void scantime()
{
       uchar i;
       for(i=0;i<timeshu;i++)
       {
              if(hour==time_hour&&min==time_min&(sec<20))
                     {beef=0;break;}
              else
                     beef=1;
       }
}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2015-08-25):
我正琢磨给我儿子做一个电脑定时器,每天固定时间开电,固定时间下电,限制用电脑的时间。逻辑关系还在想,跟这个差不多吧。主要是设置那一块怎么做还没想清楚。

网友C(2015-12-27):
有现成的时钟型数码管啊

网友D:
就这么多嘛?

网友E(2017-10-18):
引用 网友B:
我正琢磨给我儿子做一个电脑定时器,每天固定时间开电,固定时间下电,限制用电脑的时间。逻辑关系还在想, ...

你可以使用系统设置里用户管理的家长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