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52制作的自动打铃仪实验成功

楼主(2013-10-16):
一、设置四个功能键:
K1:调时
K2:调分
K3:设置
K4:清除或退出
二、使用方法:
   1、调整当时时间:在正常工作时,按K1和K2调整当前时间,时分只进无退;
   2、清除打铃点:在正常工作时,按K3一次,再按K4二次(一次准备清除,第二次确定清除,如果反悔,可在第二次按K3退出)。
   3、增加打铃时间点:在正常工作时,按K3一次,再按K1或K2调整时间,最后按K3保存,退出可按K4。
   4、修改打铃时间点:在正常工作时,按K3二次,进入修改状态,按K3找出要修改的时间点,接着按K1或K2修改时间,最后按K3保存。退出可按K4。
三、其他说明:
    因89C52储存空间所限,本打铃仪最大限度只能存储48个时间点,在实际设计时只设计45个打铃点,超过无效。
四、部分源程序:
void TimeTiao()//读取打铃点
{
write_com(0x01);        //清屏
-----
{
  for(i=0;i<b;i++)
  {
   delay(25);
   write_com(0x80);//显示在第1行
   write_date(table1[DaTime[i*2]/10]);
   write_date(table1[DaTime[i*2]%10]);
   write_date(':');
   write_date(table1[DaTime[i*2+1]/10]);
   write_date(table1[DaTime[i*2+1]%10]);
   display(0xC0,"NO.");//显示在第2行
   write_date(table1[(i+1)/100]);
   write_date(table1[((i+1)%100)/10]);
   write_date(table1[(i+1)%10]);
   delay1(1000);
  }
}
else
{
  display(0x80,"Err:NO TimeSave!");//显示在第2行
  delay1(1000);
}
write_com(0x01);        //清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