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板,32X64双色点阵时钟制作。有程序

楼主(2013-10-16):
看到网上有人做32X64双色点阵时钟,效果不错,于是咱也买了几块点阵屏,做了起来,话说,看着简单自己做起来那是相当的难啊,由于是第一次自己做PCB,在第一次感光上循环了很多次(因为不是用的紫外线灯),左后终于曝光成功了。可惜过程中都是接触液体,而且我仅靠双手是无法顺利完成制作和照相的工作,照片就无法上传了,仅附完成照片和成功的照片。PS: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很多都不了解,在制作PCB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哈哈哈。看视频!

最后放上视频视频效果!有需要资料的,请跟帖问我要,有建议的也灰常欢迎提出来,我也仅仅是个刚刚学51的菜鸟而已

网友A:
不错,51黑有你更精彩!!!!!

下面是楼主的源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STC90C58RD.h>
//#include <REG52.H>
//extern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tim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his is for 1632
sbit     T_CLK      = P3^5;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7 */
sbit     T_IO       = P3^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6 */
sbit     T_RST      = P3^7;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5 */
sbit     ACC0=ACC^0;
sbit     ACC1=ACC^1;
sbit     ACC2=ACC^2;
sbit     ACC3=ACC^3;
sbit     ACC4=ACC^4;
sbit     ACC5=ACC^5;
sbit     ACC6=ACC^6;
sbit     ACC7=ACC^7;

/*******************************************************************
*
* 名称: v_RTInputByte
* 说明:
* 功能: 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 调用:
* 输入: ucDa 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v_RTInputByte(uchar  ucDa)
{
    uchar  i;
    ACC = ucDa;
    for(i=8; i>0; i--)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                 delay(20);
         T_CLK = 1;
//                 delay(20);
         T_CLK = 0;
//                 delay(20);
         ACC = ACC >> 1;
     }
}
/********************************************************************
*
* 名称: uchar uc_RTOutputByte
* 说明:
* 功能: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 调用:
* 输入:
* 返回值: ACC
***********************************************************************/
uchar uc_RT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 = T_IO;
//                 delay(20);
         T_CLK = 1;
//                 delay(20);
         T_CLK = 0;
//                 delay(20);
    }
    return(ACC);
}
/********************************************************************
*
* 名称: v_W1302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 功能: 往DS1302写入数据
* 调用: v_RTInputByte()
* 输入: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 要写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v_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        delay(20);
    T_CLK = 0;
//        delay(20);
    T_RST = 1;
//        delay(20);
    v_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v_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        delay(20);
    T_RST =0;
//        delay(20);
}
/********************************************************************
*
* 名称: uc_R1302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 功能: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调用: v_RTInputByte() , uc_RTOutputByte()
* 输入: ucAddr: DS1302地址
* 返回值: ucDa :读取的数据
***********************************************************************/
uchar  uc_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
    T_RST = 0;
//        delay(20);
    T_CLK = 0;
//        delay(20);
    T_RST = 1;
//        delay(20);
    v_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 = uc_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        delay(20);
    T_RST =0;
//        delay(20);
    return(ucDa);
}
/********************************************************************
*
* 名称: v_BurstW1302T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 功能: 往DS1302写入时钟数据(多字节方式)
* 调用: v_RTInputByte()
* 输入: pSecDa: 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控制
*                 8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无
***********************************************************************/
/*void  v_BurstW1302T(uchar *pSecDa)
{
    uchar  i;
    v_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0xb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8;i>0;i--)         //8Byte = 7Byte 时钟数据 + 1Byte 控制
    {
        v_RTInputByte(*pSecDa);// 写1Byte数据
        pSecDa++;
    }
    T_CLK = 1;
    T_RST =0;
}                         */
/********************************************************************
*
* 名称: v_BurstR1302T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 功能: 读取DS1302时钟数据
* 调用: v_RTInputByte() , uc_RTOutputByte()
* 输入: pSecDa: 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ucDa :读取的数据
***********************************************************************/
/*void  v_BurstR1302T(uchar *pSecDa)
{
    uchar i;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0xbf);      // 0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for (i=8; i>0; i--)
    {
        *pSecDa = uc_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pSecDa++;
    }
    T_CLK = 1;
    T_RST =0;
}                         */
/********************************************************************
*
* 名称: v_BurstW1302R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 功能: 往DS1302寄存器数写入数据(多字节方式)
* 调用: v_RTInputByte()
* 输入: pReDa: 寄存器数据地址
* 返回值: 无
***********************************************************************/
/*id  v_BurstW1302R(uchar *pReDa)
{
    uchar  i;
    v_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0xf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31;i>0;i--)        //31Byte  寄存器数据
    {
        v_RTInputByte(*pReDa);        // 写1Byte数据
        pReDa++;
    }
    T_CLK = 1;
    T_RST =0;
}          */
/********************************************************************
*
* 名称: uc_BurstR1302R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 功能: 读取DS1302寄存器数据
* 调用: v_RTInputByte() , uc_RTOutputByte()
* 输入: pReDa: 寄存器数据地址
* 返回值: 无
***********************************************************************/
/*void  v_BurstR1302R(uchar *pReDa)
{
    uchar i;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0xff);      // 0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for (i=31; i>0; i--)       //31Byte  寄存器数据
    {
        *pReDa = uc_RTOutputByte();   //读1Byte数据
         pReDa++;
    }
    T_CLK = 1;
    T_RST =0;
}                                 */

void  Set_Charge(void)
{
    v_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v_W1302(0x90,0xaa);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v_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v_W1302(0x90,0xa5);
}

/********************************************************************
*
* 名称: v_Set1302
* 说明:
* 功能: 设置初始时间
* 调用: v_W1302()
* 输入: pSecDa: 初始时间地址。初始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无
***********************************************************************/
void  Set_Time(uchar *pSecDa)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v_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i>0;i--)
    {
        v_W1302(ucAddr,*pSecDa);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SecDa++;
        ucAddr +=2;
     }
     v_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
*
* 名称: v_Get1302
* 说明:
* 功能: 读取DS1302当前时间
* 调用: uc_R1302()
* 输入: ucCurtime: 保存当前时间地址。当前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无
***********************************************************************/
void Read_Time(uchar ucCurtime[])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1;
    for (i=0;i<7;i++)
    {
         ucCurtime[i] = uc_R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 += 2;
    }
}

void Write_RAM(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startbyte,unsigned char length)
{
    uchar i;
    uchar ucAddr;

        ucAddr=0xc0+startbyte*2;

        v_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0;i<length;i++)
    {
        v_W1302(ucAddr,*s);

        s++;
        ucAddr +=2;
     }
     v_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void Read_RAM(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startbyte,unsigned char length)
{
    uchar  i;
    uchar  ucAddr;

        ucAddr=0xc1+startbyte*2;
    for (i=0;i<length;i++)
    {
         s[i] = uc_R1302(ucAddr);
         ucAddr += 2;
    }
}

网友B:
楼主头像挺帅的,呵呵

网友C:
真的不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4-01-31):
我想学习一下...可以给我资料吗...386245215@qq.com

网友E:
高端上档次!

网友F(2014-03-07):
好东西,目前正在研究中

网友G(2014-04-28):
高手啊,我也有几块双色屏改天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H:
谢谢分享,借鉴学习学习,顶一个

网友I(2014-09-19):
好靓的东东,可惜我做不出来

网友J(2015-02-16):
太酷了,先收藏着,以后说不定可以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K(2015-06-03):
我期末要做一个点阵屏的作品,下回去看看

网友L:
我也想做一个32*64双色点阵时钟制作请指教

网友M:
51hei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N:
请问楼主,你的屏是啥借口的?

网友N:
能把资料发我QQ 625756413@qq.com

网友O:
收藏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P(2015-07-18):
我想做一个给我姐当结婚礼物 ,,楼主,求助你啊 ,全部资料。1410309996@qq.com

网友Q(2015-10-10):
为什么没有蜂鸣器呢?

网友Q:
非常好,改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R(2015-12-20):
求资料 谢谢 邮箱397846891@qq.com

网友S(2016-02-12):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T(2016-11-30):
家里有块空置的点阵屏,老婆最近需要个时钟,楼主能发控制板原理图和程序给我吗?刚好家里又有STC的芯片

网友U:
楼主,江湖救急呀!1275203963@qq.com

网友V(2017-01-26):
话说调时没按键没红外怎么调的啊?

网友W: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绝对要顶!!!

网友X(2017-03-07):
原理图有没有?

网友Y(2019-12-25):
楼主你好:有用ds3231芯片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