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3D控制电机

楼主(2013-10-16):
我用L293D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要两个电机转动时,总有一个不动,要用手拧一下才开始转,电压用的是12V的,控制电压是5V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帮忙啊

网友A(2014-07-09):
L293电流好像是2A,你两个电机同时启动电流是不是超过了?核对下参数吧。设计时2路之间最好有个10-20MS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