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小弟刚学单片机,请问大虾们下图为什么只有p1.1口接的灯在闪,本来是做流水灯的

只有p1.1接的灯在闪,其他如图

只有p1.1接的灯在闪,其他如图

查表法程序

查表法程序

网友A(2013-10-23):
延时子程序里面就别再用R0了,主程序里面用了R0、R2,调用延时子程序时,你又没有入栈保护,在子程序内R0被改写了。

简单的解决方案:延时子程序里的R0改成R3,或其他主程序没有用到的寄存器。
delay:
           MOV    R3, #255
   D1: MOV    R1, #255
           DJNZ   R1, $
           DJNZ   R3, D1
          R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子程序里面就别再用R0了,主程序里面用了R0、R2,调用延时子程序时,你又没有入栈保护,在子程序内R0被 ...

问题解决了,谢谢ahshmj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