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点阵屏故障 求解?

楼主(2013-10-25):
led 点阵屏突然 上面一排显示绿色,下面一排显示红色是怎么回事?怎么修?

网友A:
没坏,程序或者接线问题

网友B:
每种颜色都用驱动IC控制的,比如你选择显视全部是红色的,那驱动IC都是高电平,那么其它颜色驱动IC都是应该是低电平,如是那颜色显视出来,就检查控制它的高电平。

网友C(2020-12-02):
点阵没有坏,应该驱动IC的问题,检查和控制它的电压。

网友D:
驱动IC坏了。看看对应的是那一颗驱动,量一下对比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