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译码器,不知道错在哪,求指教,STC90c516RD

楼主(2013-10-26):
//译码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a=P2^2;
sbit bb=P2^3;
sbit bc=P2^4;

uchar num=0,num0=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0==20)                        //延时1s
  {
    num0=0;
    switch(num)      //点亮第num个LED
     {
       case(0):
         ba=0;bb=0;bc=0;break;
       case(1):
         ba=1;bb=0;bc=0;break;
       case(2):
         ba=0;bb=1;bc=0;break;
       case(3):
         ba=1;bb=1;bc=0;break;
       case(4):
         ba=0;bb=0;bc=1;break;
       case(5):
         ba=1;bb=0;bc=1;break;
       case(6):
         ba=0;bb=1;bc=1;break;
       case(7):
         ba=1;bb=1;bc=1;break;
     }
  num++;
  if(num==8)
       num=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0++;
  }

网友A:
接的什么译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什么译码芯片?

74hc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