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128外部中断程序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3-10-27):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pro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2_interrupt:4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初始化(按钮下降沿产生中断,中断源INT2)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extinterrupt_init()
{
  DDRD&=~BIT(2);//PD2设为输入
  EICRA=0x65;//INT2 下降沿触发
  EIMSK=0X04;//INT2  外部中断使能
  SEI();
}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源2产生下降沿触发中断,按钮按下动作
/*输入参数:
/*返回值: 无
/******************************************************************************/
void int2_interrupt()
{

   PORTE&=~BIT(4);//点亮LED
}
void main()
{

  CLI();
  DDRE|=BIT(4);
  PORTE|=BIT(4);//LED熄灭
  extinterrupt_init();
  while(1)
  {
    ;
  }

}

请问以上程序为什么在PD2由高电平到低电平时进不了中断呢:谢谢

网友A(2014-09-16):
下面是我今天早上写的外部中断, 已经运行还可以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ÏÂÃæμÄcodeò2¿éòÔ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3  //ÏÂÃæμÄcodeò2¿éòÔ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iv_INT1
uint count,num;
cons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void delay(uint ms);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ExternalInterrupt_init(void);
void Numerical_display(uchar m, uchar n);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ExternalInterrupt_init();

while(1)
   {

     Numerical_display(num/1000,0);
     Numerical_display(num/100%10,1);
     Numerical_display(num/10%10,2);
     Numerical_display(num%10,3);
     Numerical_display(count/1000,4);
     Numerical_display(count/100%10,5);
     Numerical_display(count/10%10,6);
     Numerical_display(count%10,7);             //μ÷óÃoˉêy£¬ÏÔê¾
   }

}

void INT0_ISR()       //ÖD¶Ï0·tÎñ3ìDò
   {
     count++;
     if(count==9999)
     count=0;
   }

void INT1_ISR()     //ÖD¶Ï1·tÎñ3ìDò
   {
     num++;
     if(num==9999)
     num=0;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 (i=0; i<ms; i++);
    for (j=0;j<1500;j++);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0xFF;  //êy¾Y¿úÎaêä3ö
    DDRA=0xFF;

    PORTD=0xFF;  //Pull up;
    DDRD|=0xF0;   //set the PORT as input

}
void ExternalInterrupt_init(void)
{
  EICRA=0x0a; //falling edge trigger
// EICRA=0x0f; //rising edge trigger
  EIMSK|=0x03;  //Enable INT0 and INT1
  MCUCSR=0x00;  //¿ØÖÆoí×′쬼Ä′æÆ÷3õê¼»ˉ
  EIFR|=0x03;
  SREG|=BIT(7);

}
void Numerical_display(uchar m, uchar n)
{
      PORTD|=BIT(4);
      PORTA=table[m];
      PORTD&=~BIT(4);

      PORTA=0xff;
      PORTA&=~BIT(n);
      PORTD|=BIT(5);
      PORTD&=~BIT(5);
      delay(2);

}

网友A:
更改code 如下

网友A: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pro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2_interrupt:4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初始化(按钮下降沿产生中断,中断源INT2)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extinterrupt_init()
{
  DDRD&=~BIT(2);//PD2设为输入
  PORTD|=BIT(2); pull up;
  EICRA=0x02;//INT2 下降沿触发
  EIMSK=0X04;//INT2  外部中断使能
  SEI();
}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源2产生下降沿触发中断,按钮按下动作
/*输入参数:
/*返回值: 无
/******************************************************************************/
void int2_interrupt()
{

   PORTE&=~BIT(4);//点亮LED
   PORTE^=BIT(4);// use the toggle mode, you will see the change everytime
}
void main()
{

  CLI();
  DDRE|=BIT(4);
  PORTE|=BIT(4);//LED熄灭
  extinterrupt_init();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