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单片机下载不了

楼主(2013-10-29):
如题,我的板子在学校电脑很正常可以下载可以亮。
可是在宿舍电脑接上数据线后一直提示给他通电,我试了n次关关开开,就是木有法子。
然后去百度了一下,说下载除了那个stc-isp-v4.80-跟数据线之外还要烧录器,可是烧录器好像下载不了,到底用不用烧录器啊。。。我们学校好像木有这货啊,直接打开stc-isp-v4.80-setup这个软件不就好了么{:soso__3099125999237586091_7:}

网友A:
不需要烧录器。你也可以在网上说,对、错都可以说,别盲目相信。

估计是你的端口号有问题。

如果用的是USB转串口线,还需要装驱动程序。在下载界面中要正确选择虚拟的串口号。

网友B:
板子本来就有232IC了,USB转串口线还要加驱动,如果这些都有了,你看看单片机有没有弄反了,或者换一块新的试试。我以前把单片机弄反了也是这种情,显视要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