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循环灯 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10-3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e;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fd;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fb;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f7;
   for(i=20000;i>0;i--);
   P1=0xef;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df;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df;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bf;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7f;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
}

楼主:
循环的速度不均匀

网友A:
P1=0xdf;
   for(i=20000;i>0;i--);
   P1=0xff;
   for(i=20000;i>0;i--);
   P1=0xdf;
   for(i=20000;i>0;i--);
第一:你那时间太快了,第二:你上面有个样同,速度快了看上去就好像错的那样。我认为这样好点,不知会怎样,下面高手回答.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
uint i,j,k;
for(i=200;i>0;i--)
for(j=248;j>0;j--)
for(k=10;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1=0xfe;
   delay();
   P1=0xfd;
   delay();
   P1=0xfb;
   delay();
   P1=0xf7;
   delay();
   P1=0xef;
   delay();
   P1=0xdf;
   delay();
   P1=0xbf;
   delay();
   P1=0x7f;
   de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xdf;
   for(i=20000;i>0;i--);
   P1=0xff;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