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一段关于电子血压计的程序

楼主(2013-10-30):
这是一段仿真电子血压计的程序,但是仿真和程序都没有报错,但是数码管却显示不出数据来,急求帮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DAC_1    XBYTE[0x2000]
#define  DAC_2    XBYTE[0x4000]
#define  ADC_0    XBYTE[0x6000]
#define  ADC_1    XBYTE[0x6001]
#define  ADC_2    XBYTE[0x6002]
#define  ADC_3    XBYTE[0x6003]
#define  ADC_4    XBYTE[0x6004]
#define  ADC_5    XBYTE[0x6005]
#define  ADC_6    XBYTE[0x6006]
#define  ADC_7    XBYTE[0x6007]
unsigned char        dspbuf[4]={0xef,0xef,0xef,0xef},sel=0,key_sta=0,key_num;
unsigned int         adcount=0;
sbit D_SER= P1^0;
sbit D_SRCLK= P1^1;
sbit D_RCLK= P1^2;
sbit KEY1= P3^4;
sbit KEY2= P3^5;//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22;         //定时器0以方式2(自动重新装载8位计数器)自动计数
  TL0 = 0X06;
  TH0 = 0X06;                 //至初始值为6,每0.25ms进入一次中断
  TL1 = 0Xe8;
  TH1 = 0Xe8;
  TR0 = 1;
  TR1 = 1;
  ET0 = 1;
}
//中断设置:
void init_special_interrupts(void)
  {
  EX0 = 0;
  ET0 = 1;
  EX1 = 0;
  ET1 = 0;
  ES  = 1;
  EA  = 1;
  PT0 = 0;
  PX1 = 1;
PS  = 0;
SCON=0x50;   //串行口方式1工作
}
//数码管显示:
void dsptas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b;
  switch(sel)
   {
   case 0: a=0x01;  break;
   case 1: a=0x02;  break;
   case 2: a=0x04;  break;
   default: a=0x08;
   }
for(b=0x80,i=0;i<8;i++)
    {
    if(a&b)  D_SER=1;
    else     D_SER=0;
    D_SRCLK=0;
    D_SRCLK=1;
    D_SRCLK=0;
    b=b>>1; b=b&0x7f;
    }
  a=dspbuf[sel];
  key_num=sel;
  sel++;
  if(sel>=4) sel=0;
  for(b=0x80,i=0;i<8;i++)
    {
    if(a&b)  D_SER=1;
    else     D_SER=0;
    D_SRCLK=0;
    D_SRCLK=1;
    D_SRCLK=0;
    b=b>>1;  b=b&0x7fff;
    }
  D_RCLK=0;
  D_RCLK=1;
  D_RCLK=0;
  }
//键盘扫描:                        //键盘值为1~8
void key_service()
  {
  if(key_sta&0x01) return;             // key_sta.0=1
   if(KEY2)
   {
    key_num=key_num+1;
key_sta=key_sta|0x01;              // 置key_sta.0=1
}
   else if(KEY1)
       {
       key_num=key_num+5;
          key_sta=key_sta|0x01;        // 置key_sta.0=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r_isr() interrupt 1  {
  EA=0;
  adcount++;                        //计数,便于放气速度设置
  key_service();                      //键盘扫描
  EA=1;
  }
//扫描字显示转化:
fdisp(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m)      //将需要显示的数转化成相应的显示码
  {
  char  c;
   switch(n)
    {
    case 0:  c=0x11;  break;
    case 1:  c=0x7d;  break;
    case 2:  c=0x23;  break;
    case 3:  c=0x29;  break;
    case 4:  c=0x4d;  break;
    case 5:  c=0x89;  break;
    case 6:  c=0x81;  break;
    case 7:  c=0x3d;  break;
    case 8:  c=0x01;  break;
    default: c=0x09;
    }
   dspbuf[m]=c;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float max=0,min=0,minus=0,mmax=0,om=0;
int os=0,od=0,os0=0,os1=0,os2=0,od0=0,od1=0,od2=0;
unsigned char t,i,flag=0,high=0,hhigh=0,ave=0;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special_interrupts();      //设置中断
for(i=0;i<4;i++){fdisp(0,i);}
dsptask();
for(;;)
    {
  if(key_num==1)                      //开始放气
  {
   key_sta=key_sta&0xfe;           // 置key_sta.0=0
   t=ADC_0;
   if(t>max) max=t;
   else if(t<min) min=t;
   if(adcount>199)
   {
    adcount=0;
    DAC_1=0xf0;             //由D/A输出来控制放气速度
    if(min!=0&&max!=0)  {minus=max-min;if(minus>mmax) {mmax=minus;ave=min;}}
   }
  }                                 //求出振荡波峰峰值最大时平均压对应的电压值
  else if(key_num==2)                 //停止放气,求出所需数值并显示
  {
   key_sta=key_sta&0xfe;
   if(adcount>199) adcount=0;
   max=0;
   min=0;
   minus=0;
   om=ave/(28*3.5*0.133);      //常数28为放大倍数,根据硬件的实际情况可有所调整
   os=om*0.8;
   od=om*0.5;                  //根据固定比率法求出收缩压和舒张压,单位为mmHg
   if(os>140||od>90) high=1;
   if(os>160||od>100){high=0;hhigh=1;} //收缩压大于160mmHg为超高血压,大于120mmHg为高血压
   os2=os/100;
   os=os%100;
   os1=os/10;
   os0=os%10;
   od2=od/100;
   od=od%100;
   od1=od/10;
   od0=os%10;
   do{
    if(flag=0&&adcount>199)      //显示收缩压
    {
     adcount=0;
     flag=1;
     fdisp(os0,0);
     fdisp(os1,1);
     fdisp(os2,2);
     fdisp(0,3);
     dsptask();
    }
    else if(flag=1&&adcount>199)
    {
     adcount=0;
     flag=0;
     fdisp(od0,0);
     fdisp(od1,1);
     fdisp(od2,2);
     fdisp(0,3);
     dsptask();                   //显示舒张压
     if(adcount>199!=key_num!=3)
     {
      if(high==1)
      {
       fdisp(1,0);
       fdisp(0,1);
       fdisp(0,2);
       fdisp(0,3);
       dsptask();
      }                   //显示高血压——1
      else if(hhigh==1)
      {
       fdisp(2,0);
       fdisp(0,1);
       fdisp(0,2);
       fdisp(0,3);
       dsptask();
      }                     //显示超高血压——2
      else
      {
       for(i=0;i<4;i++) fdisp(0,i);
       dsptask();
      }                     //显示血压正常——0
     }
    }
   }while(key_num!=3);
  }
  else if(key_num==3)                       //复位
   {
   key_sta=key_sta&0xfe;           // 置key_sta.0=0
   for(i=0;i<4;i++){fdisp(0,i);}
   dsptask();
   high=0;
   hhigh=0;
   max=0,min=0,minus=0,mmax=0,om=0;
   os=0,od=0,os0=os1=os2=0,od0=od1=od2=0;
   flag=0;
   if(adcount>199) adcount=0;
  }
  else key_sta=key_sta&0xfe;           // 置key_sta.0=0;
}
}

网友A(2016-04-13):
硬件怎么弄求助

网友B(2019-09-11):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min最小值,你怎么得来的

网友C(2020-04-06):
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请问下问题解决了吗?顺便可以分享下电路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