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帮助!!!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3-10-30):
这是一段仿真电子血压计的程序,但是仿真和程序都没有报错,但是数码管却显示不出数据来,想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急求帮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DAC_1 XBYTE[0x2000]
#define DAC_2 XBYTE[0x4000]
#define ADC_0 XBYTE[0x6000]
#define ADC_1 XBYTE[0x6001]
#define ADC_2 XBYTE[0x6002]
#define ADC_3 XBYTE[0x6003]
#define ADC_4 XBYTE[0x6004]
#define ADC_5 XBYTE[0x6005]
#define ADC_6 XBYTE[0x6006]
#define ADC_7 XBYTE[0x6007]
unsigned char dspbuf[4]={0xef,0xef,0xef,0xef},sel=0,key_sta=0,key_num;
unsigned int adcount=0;
sbit D_SER= P1^0;
sbit D_SRCLK= P1^1;
sbit D_RCLK= P1^2;
sbit KEY1= P3^4;
sbit KEY2= P3^5;//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22; //定时器0以方式2(自动重新装载8位计数器)自动计数
TL0 = 0X06;
TH0 = 0X06; //至初始值为6,每0.25ms进入一次中断
TL1 = 0Xe8;
TH1 = 0Xe8;
TR0 = 1;
TR1 = 1;
ET0 = 1;
}
//中断设置:
void init_special_interrupts(void)
{
EX0 = 0;
ET0 = 1;
EX1 = 0;
ET1 = 0;
ES = 1;
EA = 1;
PT0 = 0;
PX1 = 1;
PS = 0;
SCON=0x50; //串行口方式1工作
}
//数码管显示:
void dsptas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b;
switch(sel)
{
case 0: a=0x01; break;
case 1: a=0x02; break;
case 2: a=0x04; break;
default: a=0x08;
}
for(b=0x80,i=0;i<8;i++)
{
if(a&b) D_SER=1;
else D_SER=0;
D_SRCLK=0;
D_SRCLK=1;
D_SRCLK=0;
b=b>>1; b=b&0x7f;
}
a=dspbuf[sel];
key_num=sel;
sel++;
if(sel>=4) sel=0;
for(b=0x80,i=0;i<8;i++)
{
if(a&b) D_SER=1;
else D_SER=0;
D_SRCLK=0;
D_SRCLK=1;
D_SRCLK=0;
b=b>>1; b=b&0x7fff;
}
D_RCLK=0;
D_RCLK=1;
D_RCLK=0;
}
//键盘扫描: //键盘值为1~8
void key_service()
{
if(key_sta&0x01) return; // key_sta.0=1
if(KEY2)
{
key_num=key_num+1;
key_sta=key_sta|0x01; // 置key_sta.0=1
}
else if(KEY1)
{
key_num=key_num+5;
key_sta=key_sta|0x01; // 置key_sta.0=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r_isr() interrupt 1 {
EA=0;
adcount++; //计数,便于放气速度设置
key_service(); //键盘扫描
EA=1;
}
//扫描字显示转化:
fdisp(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m) //将需要显示的数转化成相应的显示码
{
char c;
switch(n)
{
case 0: c=0x11; break;
case 1: c=0x7d; break;
case 2: c=0x23; break;
case 3: c=0x29; break;
case 4: c=0x4d; break;
case 5: c=0x89; break;
case 6: c=0x81; break;
case 7: c=0x3d; break;
case 8: c=0x01; break;
default: c=0x09;
}
dspbuf[m]=c;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float max=0,min=0,minus=0,mmax=0,om=0;
int os=0,od=0,os0=0,os1=0,os2=0,od0=0,od1=0,od2=0;
unsigned char t,i,flag=0,high=0,hhigh=0,ave=0;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special_interrupts(); //设置中断
for(i=0;i<4;i++){fdisp(0,i);}
dsptask();
for(;;)
{
if(key_num==1) //开始放气
{
key_sta=key_sta&0xfe; // 置key_sta.0=0
t=ADC_0;
if(t>max) max=t;
else if(t<min) min=t;
if(adcount>199)
{
adcount=0;
DAC_1=0xf0; //由D/A输出来控制放气速度
if(min!=0&&max!=0) {minus=max-min;if(minus>mmax) {mmax=minus;ave=min;}}
}
} //求出振荡波峰峰值最大时平均压对应的电压值
else if(key_num==2) //停止放气,求出所需数值并显示
{
key_sta=key_sta&0xfe;
if(adcount>199) adcount=0;
max=0;
min=0;
minus=0;
om=ave/(28*3.5*0.133); //常数28为放大倍数,根据硬件的实际情况可有所调整
os=om*0.8;
od=om*0.5; //根据固定比率法求出收缩压和舒张压,单位为mmHg
if(os>140||od>90) high=1;
if(os>160||od>100){high=0;hhigh=1;} //收缩压大于160mmHg为超高血压,大于120mmHg为高血压
os2=os/100;
os=os%100;
os1=os/10;
os0=os%10;
od2=od/100;
od=od%100;
od1=od/10;
od0=os%10;
do{
if(flag=0&&adcount>199) //显示收缩压
{
adcount=0;
flag=1;
fdisp(os0,0);
fdisp(os1,1);
fdisp(os2,2);
fdisp(0,3);
dsptask();
}
else if(flag=1&&adcount>199)
{
adcount=0;
flag=0;
fdisp(od0,0);
fdisp(od1,1);
fdisp(od2,2);
fdisp(0,3);
dsptask(); //显示舒张压
if(adcount>199!=key_num!=3)
{
if(high==1)
{
fdisp(1,0);
fdisp(0,1);
fdisp(0,2);
fdisp(0,3);
dsptask();
} //显示高血压——1
else if(hhigh==1)
{
fdisp(2,0);
fdisp(0,1);
fdisp(0,2);
fdisp(0,3);
dsptask();
} //显示超高血压——2
else
{
for(i=0;i<4;i++) fdisp(0,i);
dsptask();
} //显示血压正常——0
}
}
}while(key_num!=3);
}
else if(key_num==3) //复位
{
key_sta=key_sta&0xfe; // 置key_sta.0=0
for(i=0;i<4;i++){fdisp(0,i);}
dsptask();
high=0;
hhigh=0;
max=0,min=0,minus=0,mmax=0,om=0;
os=0,od=0,os0=os1=os2=0,od0=od1=od2=0;
flag=0;
if(adcount>199) adcount=0;
}
else key_sta=key_sta&0xfe; // 置key_sta.0=0;
}
}

网友A:
如果是仿真都没有出现问题 很可能问题出现在硬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