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stc90c51

楼主(2013-10-3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I LOVE YOU!!!";
uchar code table2[]="ha ha";
sbit lcde=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uchar num;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0;
   lcdrw=0;
   P0=com;
   delayms(1);
   lcde=1;
   delayms(1);
   lcd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e=0;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ms(1);
lcde=1;
delayms(1);
lcde=0;
}
void init()
{

  lcd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ms(1);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ms(1);
  }
   while(1);
}
编译无错误无警告,就是在lcd中不显示

网友A:
你的软件功能没有问题。
原因在于你的lcd数据端选择P0口,P0口当数据口使用必须接上拉电阻。
1.可以把P0每个引脚接10K上拉到5V电源。
2.或将P0更换到其他口,如p1口。

网友B(2014-06-27):
感觉你的端口有可能定义不正确

网友B:
不过对我的板子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