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控制LED延时方法

楼主(2013-10-31):
我想让2个按键,控制一个灯,程序要求:按键1按下,(是一直按下,不松手的),让LED点亮,延时3秒后在熄灭。按键2也是这样的功能。
下面这个程序,按键要是不松开,led1始终为低电平(0),程序就一直停在那,后面的程序也不会继续执行,
                if(K1==0)          //按键1 按下
                  {
                    delayms (10);          //按键消抖
                     if(K1==0)         // 确认有按下
                     {
                              led1=0;
                        delayms (1000);
                        led1=1;
                        }
            while(!K1);             //按键释放

在网上有查些资料,用标志位。但介绍的都是消抖,按键松手检测。没有介绍按键是一直按下,不松开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延时使用定时器中断可以解决。
比如定时器设置1000us溢出,中断内检测2个按键。

你的按键的时间准确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大于此值,10ms(相当于按键去抖)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