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两个定时器分别控制LED灯的亮灭?

楼主(2013-11-02):
        求大神,本人初学者,想问用51单片机汇编语言怎样用两个定时器分别控制LED灯,比如第一个定时器控制前四个灯,第二个控制后四个,然后前四个灯从第一个到第四个每隔一秒依次亮,后四个从第五个到第八个每隔五秒依次亮一下。用两个中断是不是要设置优先级什么的,但是我想控制的是两个定时器是同时开始的,有人说不可能同时开始除非是双核的。。求有大神能编出这个程序啊?

网友A:
不需要管什么优先级,按照你i自己的思路去做,两个定时器开始时间有些不同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人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是同时的来看带

另外这个程序,完全没有必要用两个定时器,有兴趣可以想一下用一个定时器来完成他

楼主(2013-12-03):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管什么优先级,按照你i自己的思路去做,两个定时器开始时间有些不同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人是看不出来 ...

谢谢额,我已经想出来了,我们实验要求就是两个定时器,之前是TMOD没有设置好才导致只有一个定时器工作

网友B(2023-07-11):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两个定时器,知道的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