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51设计延时开关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
怎么设计,我有51开发板,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以及代码谢谢!

网友A(2013-11-04):
延时啊,程序啊

网友A:
开关不必是实际开关,可以是程序中的电位

网友B:
如果是电平量也可以了,材料用一个单机机加两个电阻就可以了。我看你那图好像是汽车用,如果时间廷时要求不太精准,可以买一个廷时继电器,这样更方便。

网友C:
单片机定时器产生定时中断,开关就是在IO口输出1或0,IO口外接一个三极管和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