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光立方:573+2803+程序+原理图+PCB

楼主(2013-11-05):
分享 :单片机8*8光立方:573+2803+程序+原理图+PCB

光立方视频

573 2803 程序 原理图

网友A:
看看我能玩不?感谢!

网友B:
版主大作  膜拜啊

网友C(2014-01-08):
大作  膜拜

网友D(2014-04-07):
不错了大走了

网友E:
好像做一个

网友F(2014-06-10):
2803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打算做一个光立方,参考楼主的。谢谢了

网友H(2014-08-07):
楼主没给程序

网友I(2014-09-08):
有仿真么

网友J:
有用,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K:
好想做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K:
M币不够,水一下

网友L(2014-10-14):
一直想有一个3D,只是阵列做起来麻烦,却步了。

网友M:
赞一个,,,,有空也做个

网友N:
很好的资料

网友O(2014-12-19):
想要学习一下哦

网友P:
好了,,下载了。。有元件在手,马上测试

网友Q:
层接反了吧

网友R:
很想做一个,先再学学,以后一定要弄个

网友S:
酷,谢谢楼主分享光立方,好专业。

网友T(2015-01-18):
很好留着学习很好留着学习

网友T:
很好留着学习没有仿真的

网友U:
下个来看看 学习下

网友V:
这款由AT89C2051单片机组成的可修改密码的密码锁是一种能防止多次试探密码的基于单片机的密码锁设计方案,根据用户的10条总体要求,给出了该单片机密码锁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同时给出了单片机型号的选择、硬件设计、软件流程图、单片机存储单元的分配、汇编语言源程序及详细注释等内容。很多行业的许多地方都需要密码锁,但普通密码锁的密码容易被多次试探而破译。本文给出了一种能防止多次试探密码的密码锁设计方法,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上述缺点。       硬件电路

       图1所示是笔者设计的一种密码锁电路。该密码锁主要 是以下10条特点:
     (1)总共可以设置8位密码,每位的取值范围为1~8。
     (2)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和修改密码。
     (3)按每个密码键时都有声音提示。
     (4)若键入的8位开锁密码不完全正确,则报警5秒钟,以提醒他人注意。
     (5)开锁密码连续错3次要报警1分钟,报警期间输入密码无效,以防窃贼多次试探密码。
     (6)键入的8位开锁密码完全正确才能开锁,开锁时要有1秒的提示音。
     (7)电磁锁的电磁线圈每次通电5秒,然后恢复初态。
     (8)密码键盘上只允许有8个密码按键。锁内有备用电池,只有内部上电复位时才能设置或修改密码,因此,仅在门外按键是不能修改或设置密码的。
     (9)密码设定完毕后要有2秒的提示音。
     (10)成本低,硬件和软件都很简洁可靠,易于批量生产。
       图1 电磁锁原理图
  在图1所示电路中,P1口连接8个密码按键AN1~AN8,开锁 信号由P3.2输出,报警和提示音由P3.7输出。BL是用于报警与声音提示的喇叭,K是继电器控制电磁线圈。
       软件设计

  图2给出了该单片机密码锁电路的软件流程图。图中AA1~AA8以及START、SET、SAVE是程序中的标号,是为了理解程序而专门标在流程
图的对应位置的,分析程序时可以仔细对照参考。
        3.1 存储单元的分配
        该密码锁中RAM存储单元的分配方案如下:
        31H~38H:依次存放8位设定的密码,首位密码存放在31H单元;
        R0:指向密码地址;
        R2:已经键入密码的位数;
        R3:存放允许的错码次数3与实际错码次数的差值;
        R4至R7:延时用;
        00H:错码标志位。
        对于ROM存储单元的分配,由于程序比较短,而且占用的存储空间比较少,因此,在无特殊要求时,可以从0030H单元(其它地址也可以)开始存放主程序。
       源程序
       下面是该电子密码锁的软件源程序代码: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ACALL BP
                 MOV R0,#31H
                 MOV R2,#8
SET:      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L8
                 AJMP SET
L8:         ACALL DELAY
                 CJNE A,#0FFH,SAVE
                 A JMP SET
SAVE:    ACALL BP
                 MOV @R0A
                 INC R0
                 DJNZ R2,SET
                 MOV R5,#16
D2S:      ACALL BP
                 DJNZ R5,D2S
                 MOV R0,#31H
                 MOV R3,#3
AA1:      MOV R2,#8
AA2:      MOV P1,#0FFH
                 MOV A,P1
                 CJNE A,#0FFH, L9
                 AJMP AA2
                 L9 ACALL DELAY
                 CJNE A,#0FFH,AA3
                 AJMP AA2
AA3:       ACALL BP
                 CLRC
                 SUBB A, @R0
I                NC R0
                 CJNE A,#00H,AA4
                 AJMP AA5
AA4:      SETB 00H
AA5:      DJNZ R2,AA2
                 JB 00HAA6
                 CLR P3.5
                 L3 MOV R5,#8
                 ACALL BP
                 DJNZ R4,L3
                 MOV R3,#3
                 SETB P3.5
                 AJMP AA1
AA6:      DJNZ R3,AA7
                 MOV R5,#24
L5:          MOV R4,#200
L4:          ACALL BP
                 DJNZ R4,L4
                 DJNZ R5,L5
                 MOV R3,#3
AA7:      MOV R5,#40
                 ACALL BP
                 DJNZ R5,AA7
AA8:      CLR 00H
                 AJMP AA1
BP:         CLR P3.7
                 MOV R7,#250
L2:         MOV R6,#124
L1:         DJNZ R6,L1
                 CPL P3.7
                 DJNZ R7,L2
                 SETB P3.7
                 RET
                 DELAYMOV R7,#20
L7:            MOV R6,#125
L6:            DJNZ R6,L6
                 DJNZ R7,L7
                 RET
                 END
      若按键AN1~AN7分别代表数码1~7,按键AN0代表数码8。
      在没有键按下时,P1.0~P1.7全是高电平1,若某个键被按下,相应的口线就变为低电平0。
      假如设定的密码是61234578,当按键AN6被按下时,P1.6变为低电平,P1端口其余口线为高电平,此时从P1端口读入的数值为10111111,存到31H单元的密码值就是10111111,也就是BFH。依此类推,存到32H至38H单元的密码值分别是FDH、FBH、F7H、EFH、DFH、7FH、FEH。
       开锁时必须先按AN6,使从P1口读入的第一个密码值与31H单元存储的设定值相同,再顺序按AN1、AN2、AN3、AN4、AN5、AN7、AN0才能开锁。否则不能开锁,同时开始报警。

网友W(2016-02-28):
但愿能用

网友X(2016-10-19):
好东西啊!!!可以做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Y(2017-12-07):
真不错,我正在制作,顺便学习下前辈们制作的

网友Z(2018-05-11):
求分享  新人求带

网友AA(2019-04-21):
真不错,我想制作,顺便学习下前辈们制作的

网友AB(2020-08-16):
全彩么??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