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问题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11-05):
本人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程序里做了两个延时 一个是普通的delay() 一个是定时器延时。实际板子连在单片机仿真器上,所有用到延时的地方延时都是正确的;实际下载到单片机芯片上并焊在板子上时,有的地方的延时是正确的,有的地方的延时不对,延时不对的地方都是延时提前了(比如我想延时1秒 实际可能0.7秒左右的样子)。求各位大神指导下!小人感激不尽!

网友A:
质疑楼上的回答,,,如果晶振不正确,那为什么会有的延时是正确的???

楼主: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晶振有问题 所有延时都应该有问题,另外我用的是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晶振 没用外部晶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疑楼上的回答,,,如果晶振不正确,那为什么会有的延时是正确的???

我也觉得不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
求大神来指导下啊 我个人认为是定时器影响了普通的delay()函数

网友B:
我写的定时廷时程序也是这样,用软件计算出来的初值没有问题,但实制运行起来会快好多,下面高手回答,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定时廷时程序也是这样,用软件计算出来的初值没有问题,但实制运行起来会快好多,下面高手回答,多谢 ...

我的是实际焊好的板子,没焊单片机芯片连在仿真器上都是对的,就是焊上单片机芯片就不对了 也是延时提前了

楼主:
求个高手来解答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