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11-05):
请大神指点ISD1420语音芯片的录音程序,知道每段录音的起始地址,谢啦!!!

网友A:
。 ISD1420 起始地址的计算:ISD1420 芯片中的“A0——A7”8 位地址提供 256 个地址。ISD1420 内部的128K 字节EEPROM(电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贮器)、 被均匀地规划为200 行,从0 开始的每个地址指向其中的一行。ISD1420 的录放 时间是20s,它的地址分辨率为125ms,即每一个地址代表125 毫秒。芯片中第 一个信息段的起始地址为0,并且上一段信息结束后的下一个地址就是当前段的 起始地址。所以,对于ISD1420 芯片,设第i 信息段的起始地址为Add[i],并占 Len[i]行存储空间,则有:Add[i]=0,Add[i+1]=Add[i]+Len[i],其中i=1,2,3

楼主:
谢谢你啊,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