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望大神指教,急急

楼主(2013-11-06):
请教各位大神,我程序错在哪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1
#define         LED
sbit LED = p1^0;
void DelayMS(uint x )
{   uchar i;
    while (x--)
        {for(i=120;i>0;i--);}
}
void main()
{ LED = 0;
  while(1)
  {
    LED=~LED;
          DelayMS(150);
        }
}错误提示为

一位闪灯.C(1): warning C500: MISSING LICENSE ID CODE (LIC) IN 'TOOLS.INI'
一位闪灯.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id>'
一位闪灯.C(1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个程序 #define P1 #define LED 两行删掉试一下看看; P1^0的P要大写才行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是面有两个不太对的地方,sbit LED = p1^0;就是定义了。还有P1^0要大写。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P1^0;

void DelayMS(uint x )
{   uchar i;
    while (x--)
        {for(i=120;i>0;i--);}
}
void main()
{ LED = 0;
  while(1)
  {
    LED=~LED;
          DelayMS(1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