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热转印问题

楼主(2013-11-07):
PCB热转印纸用激光打印机很难打印电路图上去,谁有什么办法请支下招,不甚感激!

网友A:
基本上单色的激光打印机都可以,最常用的是惠普LaserJet 1020,P1007/P1008等,佳能 LBP 2900都可以。
我都用过,完全可以使用,以前最好用1020,现在停产了,可以考虑LBP2900

网友B(2013-12-29):
恩,我的意见同上。

网友C(2019-08-23):
是不是纸的问题?我用不干胶纸的底纸,是可以打印的。

网友D:
试试菲林纸感光法吧热转印效率太低了而且容易出现断线的问题

网友E:
转印纸有问题吧

网友F:
不是用油印纸打印的吗。。。。

网友G:
改用普通纸打印,再水泡手搓,实操过OK的方法。不过现在5元打样的时代,我就不再折腾了。